[笔电] 2009年的MacBook Pro硬盘挂掉了,换新固态硬盘并装系统

楼主(2024-02-18):
2009年的MacBook Pro 挂了,只能显示带直径的圆圈,硬盘挂了?

买了个固态硬盘换上

翻出随机的光盘开始装系统

用另一片盘装了捆绑软件,现在的问题就是很多网页打不开,咋弄呢?

网友:
壕无人性啊...

=============

网友:
哎,我姐给了一台mini2,结果我弄了虚拟机,降级都降不了,说非苹果或黑苹果才能降,有的说得原装数据线,嘎了。。

网友:
在我看来除非特定用途,否则别买苹果。

网友A:
有幸给同事苹果笔记本安装了一回系统,自带一个类似X86的PE的微系统,开机连接WIFI,打开安装程序,网上下载系统自行安装。当时感觉好惊讶。

网友:
我是用不惯这玩意。

网友:
电脑还是Windows系统好用!

网友:
Safari 浏览器版本太低了,不支持现在很多的HTML5网页

网友:
用不惯这玩意。

网友:
固态硬盘单做启动盘更好,普通硬盘做数据盘,一旦损坏更换方便

网友:
就是没挂也早就应更换固态硬盘,,还要设备请求更换

网友:
还是Windows系统好用!

网友:
老人孩子用着合适,太tm封闭,难伺候,各种隐藏,各种版权,还是习惯自由的窗户在局域网里面畅游

网友:
怎么不是固态

网友:
系统版本太低了,好多软件使用不了

网友:
正在用 09年的回帖,可以把白苹果 升级成黑苹果。 安装 10.15.7的系统还能用用。

网友:
你这macos太老了吧,内置的浏览器和证书如果不能更新就没用了

网友:
换了固态
速度更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幸给同事苹果笔记本安装了一回系统,自带一个类似X86的PE的微系统,开机连接WIFI,打开安装程序,网上下 ...

现在笔记本基本都带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