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X86黑群晖,有哪些U或板子可选?

楼主(2024-02-18):
准备搭3台黑群晖,要X86平台,不要arm,有哪些低功耗U或板子?

网友:
N100啊,现在很火

网友:
要3台?单位的?省那么几个钱干嘛?
我单位就用报废电脑i7,7300还是哪个CPU忘记了,搞了台,放心用好了,不做大事功耗大不了多少,没多几个电费的。

如果是家用就另说了。

网友A:
N100搞活价不错,,,双英特尔的网卡,,不知这网卡配黑群晖稳定性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N100搞活价不错,,,双英特尔的网卡,,不知这网卡配黑群晖稳定性如何

看到很多装机教程,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B:
你不说说要几块硬盘就开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说说要几块硬盘就开口吗?

一块即可,三台相互备份呢

网友:
这个很多呀!

网友:
看性能需求,高中低都有,某鱼很多工控板或小主机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块即可,三台相互备份呢

没啥太多要求的话,掏个j1900双网口的主板,加上内存200以内吧。用dc电源,主板上一般会带硬盘供电接口,一块硬盘带的动。双网口的可以走带宽叠加或者多ip,主板空载功耗6-10w不等。

网友:
看预算呗,预算多上n100,预算少上1900

网友:
如果仅仅是备份的,而且是内网,还是安装win10+SyncTrayzor好点吧。黑群晖不靠谱,我上次的用了一段时间,莫名其妙被锁了,以后不不碰这个了。

网友:
星际魔盒,双盘位的,改装X86   10037的CPU或者1900的CPU,功耗10W左右最大单盘12TB不是问题,可以装黑群晖,WINDOWS,FREENAS等等

网友C:
多口的性价比目前肯定j1900最高,而且做nas跑服务能也足够,除非你要玩些耗性能的软路由,视频转码啥的。n100多口的很少,很有也很贵,一般需要nvme转接卡扩口,一个转接卡就近100,性价比太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口的性价比目前肯定j1900最高,而且做nas跑服务能也足够,除非你要玩些耗性能的软路由,视频转码啥的。n1 ...

pcie转sata,很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