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净水器加一个低压开关

楼主(2024-02-18):
家里的净水器在停水时也会工作,拆开后发现缺少低压开关,为了保护增压泵,增加了一个科博的低压开关。

除了科博的低压开关,世通的低压开关也可以,区别是科博的低压开关是可调的。

网友:
可以,更安全

网友:
更实用了,应该给厂家提建议

网友A:
控制板上有“缺水”指示,却没有低压开关?这是什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板上有“缺水”指示,却没有低压开关?这是什么操作?

偷工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