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电热水龙头

楼主(2024-02-18):
家里的电热水龙头不出水,怀疑是堵塞了,拆开来看看。

这种水龙头并不安全。一个是漏水风险,一个是水汽锈蚀。电路仓和水路仓间的传感器可能会漏水,电路仓的盖子没有硅胶密封垫,电源进线也没有进行密封处理。

楼顶水箱的盖子一定要盖好,不然树叶会进入管道中堵塞阀芯,之前一个不出水的水龙头也是阀芯堵塞。

网友:
确实,安全性一般,似乎和热得快差不多,后来换回去了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确实好用。

网友:
冬天用来洗碗筷还是不错的,不知道最高能出多少度的热水。

网友:
进水有滤网的啊,,,水垢堵塞反而见得多

网友:
这种特点为是好用,关键要安全。

网友:
竟然还有用水箱的,不知早就淘汰了吗

网友:
这东西还是不要用了,安全没保障~

网友:
现在自来水水质比较硬,使用这种电热水龙头一般寿命不长。

网友:
前年买了一个放家里卫生间里头洗手用的还不错,用一次也就一 两分钟。
大冬天的洗手真不错,其他三个季节就直接插头拔掉用冷水了。。。

网友:
一直想用这个就是怕漏电

网友:
必须定期清理

网友:
这个用的环境有点恶劣嘛。虽然漏电保护器是10mA的,但家里没有可靠接地线的还是最好不要用这个。

网友:
以前用个一种没水也不会烧坏的,后来搬家没拆走。

网友(2024-05-26):
目前正在使用一个类似的,有点不灵光,帖子很有帮助,看到了结构大致就知道自己能不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