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咨询大家一个老机箱风扇调速器的问题

楼主(2024-02-18):
     一个数年前的爱国者机箱,机箱前面板是自带2个风扇,而且这机箱给2个前面板上的风扇设计了调速旋钮,一个旋钮控制一个风扇,电位器还带开关的。

现在其中一个出问题了,症状是装上风扇转速极慢,风扇上的灯也不亮了(早年那种在风扇电路板取电那种灯光),然后我换其他风扇也是如此。我拆开后实验发现这个是5针也不是6针的电位器,而厂家用一个色环电阻连接了其中两个针脚,而如果通电的话,这个电阻非常的烫手,另一个没问题的就不热,会是什么原因呢?3Q

网友:
看样子像直接用大功率电位器分压降速的。估计电位器坏掉了。

网友:
这种调速方式简单但不靠谱,还是用温控风扇或调压模块靠谱些

网友:
量量电位器和好的阻值是否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