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什么是PD诱骗器?

楼主(2024-02-18):
经常看到,但一直不理解,谁能用通俗的解释一下?

网友A:
PD充电器通常都是默认输出5V,通过自动和用电端的协议握手成功输出9V  12  20V等电压,诱骗器就是这个握手作用,让充电器误以用电端支持这个电压握手成功,输出特定电压给其它设备使用。

网友:
等于生产力,更轻便,有了它就可以实现,用给手机充电的type-c接口给笔记本电脑充电,不用传统笔记本电脑电源适配器,减负。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充电器通常都是默认输出5V,通过自动和用电端的协议握手成功输出9V  12  20V等电压,诱骗器就是这个握手 ...

如果用电器需要9V电压,现在通过欺骗的方式,诱骗器会不会让充电头提供12V电压?或者说,诱骗器怎么知道后面的用电器需要多少电压?诱骗器可调吗?

网友B:
就跟你骗妹子说,你吊大一样,然后妹子信以为真。愿意跟你进一步深入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跟你骗妹子说,你吊大一样,然后妹子信以为真。愿意跟你进一步深入探讨。 ...

我的真大,没骗人

网友:
是不是欺骗电源输出更高的功率。

网友:
屋子里住着5朵金花,通过不同的暗号出来与情郎约会,老流氓破解了暗号

网友:
论坛上有很多呀!

网友C:
你看看现在的大功率充电头,输出电压一般好几个档次。你用普通USB插头只能输出5V电压。想要得到其他电压,就得用诱骗器,产生通信,这样充电头就能输出诱骗器设定的电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现在的大功率充电头,输出电压一般好几个档次。你用普通USB插头只能输出5V电压。想要得到其他电压, ...

问题在于,诱骗器怎么知道后面的用电器需要多高的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在于,诱骗器怎么知道后面的用电器需要多高的电压?

需要自己选定诱骗输出电压

网友:
这么说吧,假如充电器有ABCD四种协议,如果你的手机是C协议,充电器就会识别出来,电压电流就按C协议的标准电压电流输出,如果你的手机没有协议,充电器就会识别不出来,就会按原始标准的5伏输出电压电流,电流一般不是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在于,诱骗器怎么知道后面的用电器需要多高的电压?

诱骗器不知道,这种诱骗器都是单一电压的,9v、12v、15v等等,所以,如果你把一个只支持5v电压的电器接入到一个12v的诱骗器里去,直接over。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电器需要9V电压,现在通过欺骗的方式,诱骗器会不会让充电头提供12V电压?或者说,诱骗器怎么知道 ...

要靠握手协议确定电压,诈骗就是用假冒协议

网友:
解释的通俗易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真大,没骗人

没看到的时候,她不知道啊,可以所诱骗一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真大,没骗人

无图无真相,感觉让大家看看什么叫大……
什么叫真大

网友:
买过,感觉不怎么好用

网友(2024-09-13):
引用 楼主:
我的真大,没骗人

对对对,骗子都是这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