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显示E08故障代码 拆修九阳破壁机Y921流水帐

楼主(2024-02-18):
这台破壁机买了有3~4年了,几乎每天都用,春节期间突然就罢工了,显示E08,查说明是电机故障,开拆

这是上部:

这是底部:

这是破壁机内部

这是供电电路板

这是烧掉的电机,电机功率450W

查某宝、某多、某东,就某宝价格最优惠。年初六在某宝上找到一家卖同样电机的店铺,客服没上班。选另一家电机功率610瓦,尺寸一样,功率大了160W,应该问题不大,就下单了,价格102元。考虑到春节期间快递不给力,又加18元用顺丰快递。今天(年初九)下午到货。这是两个电机的比较

把电机装上,通电测试,OK

有的螺丝是内三角,用到了三角批头

汇报完毕,祝各位拆友新年快乐!

楼主:
忘了说了,搅拌功率标称1000W,实际电机功率450W。希望换的610W电机能用得住。从做工上看,这款破壁机还凑合。

网友A:
可以拆开电机的蛇皮线套看看,应该有个温度保险断路了,几毛钱买一个,应急的话可以直接短路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拆开电机的蛇皮线套看看,应该有个温度保险断路了,几毛钱买一个,应急的话可以直接短路使用。 ...

论坛好多帖子的图片无法显示,比如这个,查一下是不是图片服务器出问题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7275-1-1.html

网友:
看着像转子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拆开电机的蛇皮线套看看,应该有个温度保险断路了,几毛钱买一个,应急的话可以直接短路使用。 ...

应该是电机绕组烧了,一股焦糊味。电刷也磨得差不多了,必须换。

网友B:
祝贺楼主代换成功并新年快乐!旧电机没有检查一下到底是哪里坏了?可能就像3楼说的就一个保险丝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祝贺楼主代换成功并新年快乐!旧电机没有检查一下到底是哪里坏了?可能就像3楼说的就一个保险丝坏了。 ...

感谢回复,新年快乐!
应该是绕组烧了,有焦糊味。电刷也不行了,也不太好买这种电刷吧。

网友:
虚标这么严重啊,这还是九阳的,也算大牌子了。

网友:
祝贺楼主代换成功

网友:
看图片定子没有问题,应该是转子烧了。

网友:
做工质量还可以  值得修

网友C:
电机就去了一半成本,到底值不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机就去了一半成本,到底值不值

话不是这么将的,新的买来,也有坏的时间,电机换新了,跟整机换新差不多。

网友:
收藏,家里也有一台。以后维修可参考。

网友:
我家也有一个,晚点拆了试试看

网友:
里面空间这么大呢
顺丰加18有点贵吧……

网友:
能维修成功就是好的,开心第一

网友:
好家伙,450W标1000W虚标2倍了

网友:
看来九阳除了豆浆机,其它小家电也不靠谱啊。 这做工用料其实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