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新手做变压器点焊机,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24-02-18):
搞了个格兰仕900E的变压器,想自己做个点焊机,用来焊接18650和21700电池。主要问题是次级绕组要多少平方的,缠多少圈,才能发挥这个变压器的最大作用?没有电焊机,所以不考虑铝排铜排。控制板打算用NY-D02双脉冲的,然后焊笔有什么推荐的吗?小白烦请大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一般3圈 左右,尽量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3圈 左右,尽量粗

目前的思路是用两米35平的软铜线绕三圈,剩下的直接走出来接焊笔,尽量减少接头,不知道能不能行。控制板+铜线+焊笔就要一百多了,感觉这样做下来和买个成品价格差不多

网友:
25平方朝上,越粗越好

网友:
可以用两根25平方的线扒皮用黄腊管套上绕3-4圈,备注有足够的次级截面积。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的思路是用两米35平的软铜线绕三圈,剩下的直接走出来接焊笔,尽量减少接头,不知道能不能行。控制板 ...

这样不方便,其实不如买成品。有像充电宝大小的很好用。25mm的绕3圈,用接线端子冷压接出来,根本不影响电流,方便收纳。算上控制板、点焊笔、控制板、外壳、小变压器成本也不低,当然乐趣不一样。

网友B:
这种微波炉变压器的点焊机就是最低配置了,投入再多的钱,也相当于麻袋片上绣花,效果有限,能可靠焊0.1铁片就算成功了。说了这些,还是要提点合理化建议的,变压器窗口面积有限,但次级圈数不能少,电压要达到5伏效果才会好一点,估计3圈是不够的,要5圈才行。那么粗的线绕不下怎么办?要解决问题,优先是用实心铜条来绕,占用窗口面积较小,如果觉得难度大,也可以用多股线,但多股线的塑料皮较厚,白白占用窗口面积,可以将其外皮剥掉,换薄的热缩管套上,可以变细很多。或者缩小多股线的截面来绕,但圈数不能少,增加的线阻可以用加粗引出线的截面积来弥补,这样方能达到最好效果。

网友C:
起码要绕4圈吧

网友:
先准备200块,然后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码要绕4圈吧

不晓得35平的能不能绕4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微波炉变压器的点焊机就是最低配置了,投入再多的钱,也相当于麻袋片上绣花,效果有限,能可靠焊0.1铁 ...

某鱼上做好的也是二百出头,但不是我这配置,纠结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某鱼上做好的也是二百出头,但不是我这配置,纠结中

你应该把提高性能放在第一位才对,不要一天到晚老想着能省多少钱从而降低性能,否则钱是省了,性能达不到基本要求,变成鸡肋一个,实在就是浪费钱了。再说了,都花200多元钱,你做的点焊机有可能比买的好,这就足够了。

网友:
能焊接的话,铜条或铝条的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把提高性能放在第一位才对,不要一天到晚老想着能省多少钱从而降低性能,否则钱是省了,性能达不到 ...

发挥最大性能的前提下,能省则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挥最大性能的前提下,能省则省。

要想省钱的话,就不要买电线和点焊针了,找些旧电线来,拆了外皮,凑够了平方数后拧在一起套上热缩管,开水里烫一下就收紧了,这些电线里的铜质量比现在卖的好,现在很难买到纯铜的电线。焊针就直接用2毫米粗的铜丝,头部锉出圆角就行了,比卖的焊针也差不了太多。这样搞法,总共花费不到100块钱,可以做出一个不错的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想省钱的话,就不要买电线和点焊针了,找些旧电线来,拆了外皮,凑够了平方数后拧在一起套上热缩管,开 ...

好的,感谢解答,下单了35屏的软线,计划是绕四圈,加上双脉冲的控制板,焊笔,目前花费160左右。感觉能做成功的话,比某鱼卖三百多的机器配置要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解答,下单了35屏的软线,计划是绕四圈,加上双脉冲的控制板,焊笔,目前花费160左右。感觉能 ...

我五年前做过,现在已经过时了,就变压器点焊机,做的比我漂亮还好用的,坛子里没几个。
变压器点焊机,最大的缺点就是大,重,这玩意一年也用不上几次,实在想拥有,还是买个小巧便携的吧,我自己diy那个,配完一体按压手柄,成本都6-8百元了,现在扔床底吃灰呢

现在点焊机直接购买成品吧,如下图,小巧还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解答,下单了35屏的软线,计划是绕四圈,加上双脉冲的控制板,焊笔,目前花费160左右。感觉能 ...

这是我制作点焊机买的部分材料,不包括仪表壳(大约50元),以及一体自动点焊笔(大约220元)
变压器买1.5米35平方铜线,绕3圈
手柄线买2根0.5米的铜线
还要买铜鼻子、220v电源座、控制板、控制板9v变压器,脚踏开关、点焊针、不同厚度镍带、18650、21700等绝缘纸、电池和电池组的热缩管……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你是主要做什么用?焊接镍片要多厚,单900W变压器,基本稳定极限就是0.12纯镍或0.15镀镍,还有你手头有什么可利用的材料,变压器适合焊接不厚,但一次性会焊接很多的场合,而且手头有现成的电缆,有合适的时间继电器,如果全需要买,成本要200元以上,而且笨重,而200元是可以买个小的电容或电池的点焊机,基本也能点0.15的镀镍片,关键是小巧方便,如果你要点工具用动力电池,那尽量镍片要厚,单微波炉变压器是不够用的,只有双变压器,或电容点焊机才行,我原来自己做的变压器的点焊机,买的双脉冲控制板,但现在觉得电池电容控制板好玩,正好手里有合适的动力电池,花60元买了一套,配自己12V动力电池,偶尔用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