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搭车问一句,有燃气表自闭阀门了,还要不要感应报警器?

楼主(2024-02-18):
入户管,软气管都是金属,也不怕老鼠咬。意外熄火断气是个新燃气灶都有。漏气有这种自闭阀门:

原本打算天然气感应器+电磁阀。还有必要吗?

网友:
都上也不算过分,毕竟为了安全买单

网友:
装一个 心里舒服

网友:
还是按上多一重保护

网友A:
这个自闭阀和天然气感应器+电磁阀工作原理不一样,天然气感应器+电磁阀是为了保护管道漏气,燃气灶熄火泄漏之类的漏气,这种漏气对图上这种阀来说就是正常用气,不会动作的

网友B:
要考虑家里有没有老人小孩,以及用气习惯是否良好(家中无人和夜间休息时关闭燃气总阀、使用燃气灶时人不离开、使用燃气灶和燃气热水器时开窗通风,夜间休息时关闭厨房与客厅的门等等)
与电磁阀联动的燃气泄漏报警除了甲烷或丁烷检测功能,一氧化碳的检测也是有必要的,因为热水器排放的烟气是含少量一氧化碳的,密闭空间里使用燃气灶也会产生室内一氧化碳的积聚。
另外也要考虑用气者的动手能力,自闭阀、报警器、电磁阀出现故障报警、切断后如何排除故障和复位对老年人来说也是挺复杂的

网友:
最起码要有感应报警器,又不值几个钱,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考虑家里有没有老人小孩,以及用气习惯是否良好(家中无人和夜间休息时关闭燃气总阀、使用燃气灶时人不离 ...

是的,搞复杂了老人不会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自闭阀和天然气感应器+电磁阀工作原理不一样,天然气感应器+电磁阀是为了保护管道漏气,燃气灶熄火泄漏 ...

这概率太小了。以前胶管确实有漏的,但现在是不锈钢包塑料皮的软管。熄火断气燃气灶自带的,即使失效,图示这个阀理论上应该动作,因为燃烧时气压和漏气时气压不一样的。

网友C:
我这去年为了燃气安全,全部统一新加装的就是这个自闭阀,没有使用各种先进的功能,理论上来说这玩意也是挺安全的,装的时候问了一下,说是理论使用次数是10000次以上。
这个每次使用需要多开一个阀门,就是把它往上提一下打开,用完,先关掉阀门,灶把气用完一减压,它就会自己断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概率太小了。以前胶管确实有漏的,但现在是不锈钢包塑料皮的软管。熄火断气燃气灶自带的,即使失效,图 ...

是的,概率是不大,但这个东西是不会去赌概率的,不管不锈钢管还是铝塑管都是要用胶垫密封的,胶垫是有老化风险的,而且不锈钢管也有砂眼漏气的可能性的,阀门用时间长了也有漏气风险,所以,任何防护措施都是为了以防万一的,就像天燃气里加的臭味剂,不就是为了以防万一时,能闻到臭味加以防范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自闭阀和天然气感应器+电磁阀工作原理不一样,天然气感应器+电磁阀是为了保护管道漏气,燃气灶熄火泄漏 ...

你说的管道漏气、熄火泄漏实测这个阀都会关闭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管道漏气、熄火泄漏实测这个阀都会关闭的。

我没用过这个阀,它通电吗?有探头吗?如果没有探头,那就是基于检测燃气压力来动作的,如果正常使用是不会动作的,就像燃气灶熄火漏气,对这个阀来说就是燃气灶在正常用气,我前几天就碰到一次,两个灶头依次打火,一个点着了,一个没点着,结果没点着那个灶头就一直在放燃气也没关闭阀门,当时有抽油烟机,我也没闻到臭味,就在旁边忙着洗菜,大概快一分钟了才发现,连忙关气,以为是燃气灶故障了,谁知道重新打火又吹灭,立马告警关气了,可能是当时出bug了,所以说,没有不坏的产品,安全第一,不能赌概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去年为了燃气安全,全部统一新加装的就是这个自闭阀,没有使用各种先进的功能,理论上来说这玩意也是挺 ...

是的。到目前为止,任何地方,机械的总是最可靠的。不过普遍现象是,从不关阀门。装修的时候燃气表总被隐藏起来,关起来不方便。而且连着燃气热水器,一般都希望随时出热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用过这个阀,它通电吗?有探头吗?如果没有探头,那就是基于检测燃气压力来动作的,如果正常使用是不 ...

它没动作是因为你另外一眼着了啊,压力和漏气时是不一样的。然后现在哪怕最普通的灶,没点着的那眼是自动断气的。因为有个探针,火烧到它,温度升高才不断气。所以我觉得你可能误判了。

网友:
防护层越多不是越安全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到目前为止,任何地方,机械的总是最可靠的。不过普遍现象是,从不关阀门。装修的时候燃气表总被隐 ...

那你需要安装2个自闭阀了,我家安装的这个自闭阀只管灶具,问了安装师傅说是如果控制2路同时使用的话,燃气流量太大会自己关闭的,他说如果要控制燃气热水器需要在热水器燃气管道上另外再安装一个。

我猜测那个自闭阀应该根据灶具规范有一个上限流量和下限流量,达到就自动跳。

另外,燃气表按照规范不允许被封起来的,除非你用网格透气的藏。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没动作是因为你另外一眼着了啊,压力和漏气时是不一样的。然后现在哪怕最普通的灶,没点着的那眼是自动 ...

点火器内部是两灶头电路单独各一路,互不干涉,平常都是一灶熄火,电磁阀就会释放两灶同时断气,这种情况,我也是十几年来第一次碰到,估计是当时那一路不知道怎么误判了,后来再没试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需要安装2个自闭阀了,我家安装的这个自闭阀只管灶具,问了安装师傅说是如果控制2路同时使用的话,燃 ...

看了这种机械自闭阀的功能,应该是检测管内燃气压力来动作的,超压失压就会动作,但对于燃气灶正常工作时的燃气流量大小的泄漏是不会动作的,如果是管子脱落或大口子大流量泄漏会造成管内失压也会动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