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木地板踩坑了,如何亡羊补牢?

楼主(2024-02-18):
铺好一年多了,当时后续还有装修流程,一直覆盖牛皮纸保护。完工后也没去住。

最近去搞卫生,拿掉牛皮纸,这样了:

肉眼可见多处拼缝过大。应该是含水率不均匀造成的。

查国标,一个是铺设要求,小于等于0.8mm,那特么到处都是:

一个是“面层要求”,字面意思看不懂。小于等于2mm:

那范围小一些。但也闹心。没留心看,保质期一年。还没去交涉。到底是舍钱求舒心全部重铺,还是局部更换,还是勉强接受?

求指点。地板是实木,圆盘豆。按说木材不错的,就是牌子不行,家里女人就喜欢被杀熟。

网友A:
这质量不是很好吗!夏天就涨回去了吧!

网友:
女人是感性多于理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质量不是很好吗!夏天就涨回去了吧!

really?我除了古早用过松木拼接,手工刷漆的外,没观察过实木地板。不过这个涨缩,确实是和湿度有关。

网友B:
看着像受潮了通风试试

网友C:
试试用湿拖布没事拖几遍,会不会吸湿涨回去

网友D:
所谓实木地板大部分都是纸屑板或者木屑板,受潮就膨胀变厚曲翘涨蘑菇

网友E:
冬天有缝别着急,到黄梅季节再看看会不会涨回去,到那时怕涨出头才上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谓实木地板大部分都是纸屑板或者木屑板,受潮就膨胀变厚曲翘涨蘑菇

这这这,现在不至于这么丧心病狂吧,20年前还有可能。现在假五粮液我都敢喝,无非是货不对板,味道基本接近,但不可能像以前造假酒一样有毒——他们只是牟利,不想坐大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受潮了通风试试

说反了啊,受潮缝隙变小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用湿拖布没事拖几遍,会不会吸湿涨回去

嗯嗯,是个方法。不过逻辑上,我南方的湿度不可能低到北方那种10%-20%的,我想国标肯定已经考虑北方的情况才定的2mm,感觉还是不对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冬天有缝别着急,到黄梅季节再看看会不会涨回去,到那时怕涨出头才上头呢。 ...

嗯嗯有道理。我看到过那种地壳运动式的隆起,确实更烦恼。

网友F:
木地板的话的,装修时一般不是最后一道工序吗?瓷砖才是前置工序,你这不应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木地板的话的,装修时一般不是最后一道工序吗?瓷砖才是前置工序,你这不应该啊 ...

记不清了,但定制橱柜啥的,不可能立在毛坯地上,肯定是铺好地板再安装到位的。

网友G:
还是买实木复合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买实木复合的吧

是的。实木稳定性是最差的。楼上认为我买了假实木的,其实他说的颗粒板纸屑板反而不会涨缩。这些板材包括欧松板,复合板等等,正是为了尽量或者全部打破实木的“木性”,同时尽量保留实木的质感。

我家主要考虑老人。否则是瓷砖通铺的。现在是实木通铺,而且有地笼,脚感确实有缓冲。

网友H:
比我家的还好点。我是整点蜡烛熔缝里,越用越亮

楼主:
引用 网友H:
比我家的还好点。我是整点蜡烛熔缝里,越用越亮

这个倒是办法。还不影响涨缩。我这个色用上坟的红蜡烛刚好,妈蛋的。

网友:
夏天就涨回去了

网友:
换换换这玩意耐用消费品,一定用好的,LP有意见,你把这句话大声念三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