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即热式热水器ARROSON STR-30T-5,这加热方式简单粗暴啊

楼主(2024-02-18):
用了好多年的即热式热水器,曾经用它洗澡,洗头。后来塑料件老化,怕不安全,就淘汰了,今天没事拆开看看哪些东西还有利用价值。这加热管震惊到我了。原来N年来,一直靠黑塑料管保命呢!

这些年,居然没触电。这个加热丝直接泡在水里边啊!这加热丝是什么材料?锰铜丝吗?

还要感谢这些塑料管啊,保了我的命

网友:
黑塑料管=防电墙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发热丝裸奔的

网友:
5500W要25A电流.

网友:
真正的直热式。

网友:
加热丝直接在水中,感觉是不安全。

网友:
你都用了那么久了,说明还是安全的!

网友A:
即热式热水器新的用起来还有一定保证,用久了,不安全。

网友:
还是别用这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热式热水器新的用起来还有一定保证,用久了,不安全。

我家现在两个洗脸池还是用的即热式热水器,热水来的痛快

网友:
商场看过一次,很贵很贵

网友:
使用了多年,还能安然无恙,说明产品的电气性能达标!

网友:
超过2000w的家电很难进我家,我太阳能+空气能才1000瓦多点。我很久以前都把储水式热水器都淘汰了。主要是我搞空调设备的,还有保命要紧。

网友:
还有啊,前两年在京东上班负责安装家电的时候,有用户买了即热式,我一看线路才2.5平方,跟他说明危害,然后退货销单。

网友:
即热式热水器,功率太大,家用很不安全

网友:
一般线路受不了,

网友B:
楼主这拆的都是局部照,能画个示意图吗?按说电热丝直接泡在水中,用来洗头洗澡没理由一点漏电的感觉都没有的,也不可能漏保一次都没动作的,毕竟人和人体电阻再大,也是220V直接通到水里了,还是麻烦楼主画个示意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拆的都是局部照,能画个示意图吗?按说电热丝直接泡在水中,用来洗头洗澡没理由一点漏电的感觉都没有 ...

加热管两端是黑色的塑料管,靠塑料管路的长度来增加水阻,相当于防电墙

网友:
现在也会有这种产品的

网友:
是这样的。。。电阻:发热丝<人体、水路,理论上只要发热丝不烧断就没啥问题,安全起见出入水口要加隔电墙。漏电也电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