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由NAS 开不了机了,硬盘上的数据在Windows系统上怎么样才能读取复制出来

楼主(2024-02-18):
过年放假上去,公司万由NAS 开不了机了,硬盘上的数据在Windows系统上怎么样才能读取复制出来?

网友:
一个笨办法,装个linux或软路由,然后共享就可以读出数据了

网友:
参考群晖挂在LINUX UBUNTU下去试试。不过还是建议问下万由的客服有没有现成的恢复指导。

网友A:
你需要将硬盘拆出来挂在WIN主机上,再安装一个Ext2Fsd软件就可以在WIN上读写该盘了。

网友:
这个要看硬盘格式吧

网友:
一般是ext4 你装个乌班图,然后把硬盘挂上去,如果做raid,那只能用万由系统读取

楼主:
厂里IT 怕数据丢失不敢弄,重新买了个  万由  na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将硬盘拆出来挂在WIN主机上,再安装一个Ext2Fsd软件就可以在WIN上读写该盘了。

正解,装个软件Windows就能读硬盘了

网友:
装个软件Windows就能读硬盘

网友:
万由系统默认是XFS格式,可以直接挂载到linux下使用

网友:
最简单就是做个cdlinux启动u盘,引导启动把数据拷出来,cdlinux当年可是号称linux的pe,小巧而且好用
win下的免费软件win10和11下已经不正常,要么收费,要么破解,不如cdlinux方便

网友:
联系万由淘宝售后,他们会制作一个万由系统安装镜像。重装nas系统的时候要将全部数据盘拔掉,装好系统后再插入数据盘,加载之前建的卷后就恢复了。或者万由官网下载UNAS-OS4.0系统

网友:
用磁盘精灵读取一下试试,大概率是可以的。

网友:
群晖的话直接重新安装就没事  万由的就不清楚了

网友(2024-03-22):
拆下装在移动盒内,用Ext2Fsd打开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