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台达DPS-460LB A电源怎么启动

楼主(2024-02-18):
求教大神,IBM服务器电源,型号DPS-460LB A,台达制造的,怎么脱离启动?电源型号和针脚如图。

网友:
长的是gnd 拿gnd短接那些短的,看看那个线启动

网友A:
拿个100欧电阻,一端接地,一端触碰每个金手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个100欧电阻,一端接地,一端触碰每个金手指

感谢!操作了一通,12脚就是开启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