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测锂电钻电池容量只有300mah不到。

楼主(2024-02-18):
经过一次12转5模块。实测三个电池一组一共750mah。哈哈哈哈哈

网友:
这也太水了吧

网友A:
1.你用欢乐表
2.12V三串转5V有损耗
3.杂牌12V的电池大概是1500毫安时,不可能单节3000
4.同上,保护板又不会放光电量的
你要实测,那不如拆出来,单节用三四十元的放电器,放到2.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你用欢乐表
2.12V三串转5V有损耗
3.杂牌12V的电池大概是1500毫安时,不可能单节3000

300不是3000

网友C:
秀儿,谁叫你这样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用欢乐表
2.12V三串转5V有损耗
3.杂牌12V的电池大概是1500毫安时,不可能单节3000

首先此表数据基本可靠。其次放不出来的数据我也不要,我不是卖电池的卖家我是用家。
几十mah到几千mah的电池我都有(实测89不离十)。容量低不能怪表不可靠。
哪怕损耗50%也就是500mah每一颗电池。
最后说一下这次的实测对象是30元的一电一钻包邮货的电池。实测容量这种结果我并不意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秀儿,谁叫你这样测的

个人感觉并没有什么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不是3000

手上有两块这种电池。2019年双十一的产物。
第一块。4.85v一安放电750mah。
第二块同样条件下600mah。
里面估计就是传说中8毛钱一个的18650电池算是损耗也就是500mah的三个。

网友D:
这种电池我拆出来测过,容量500mah左右,内阻100左右

网友:
价钱在那里摆着呢,这种电池容量都低啊!

网友E:
都到这份上了还不拆开换电池吗

网友F:
再正常不过的了,我买的也是只有800容量,第一时间换电池。
价格实惠,要求不能那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到这份上了还不拆开换电池吗

轻度使用电钻。偶尔停电还能给手机充一会儿电。就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再正常不过的了,我买的也是只有800容量,第一时间换电池。
价格实惠,要求不能那么高。 ...

你说的800是总量还是单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池我拆出来测过,容量500mah左右,内阻100左右

2019到现在。估计原始也就和你说的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800是总量还是单颗?

单颗电池

网友:
这玩意就不要强求了,应急用一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
我的三个电池一组只能充电到11.5V,放电容量肯定还不如这个

网友:
便宜手电钻的电池估计都这样。

网友:
DC12V转DC5V存在一个效率问题吧,当然你这容量总体还是严重偏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