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TP-LINK迷你型无线路由器TL-WR700N

楼主(2024-02-18):
迷你型无线路由器TL-WR700N一个螺丝没有找到,只能拿起子撬开,四周也上了胶,还好万幸没有撬坏,使用方法网上有介绍。

网友A:
勇夺一楼,给各位拜年

网友B:
看着质量还好

网友C:
集成了电源适配器,真小巧

网友D:
TP的卡扣是所有路由器最严丝合缝的,即使不用螺丝也非常牢固,拆机会大概率断几处

网友E:
这款不带USB接口,不能刷打印服务器

网友F:
电源一体的老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款不带USB接口,不能刷打印服务器

2/16的货,刷鸡儿...

============

网友H:
引用 网友G:
2/16的货,刷鸡儿...

============

可以折腾,换RAM和ROM,再刷机。

网友I:
看做工用料还不错的

网友:
十几年前旅游神器

网友:
引用 网友G:
2/16的货,刷鸡儿...

============

ar9331不能上8/64刷完还是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勇夺一楼,给各位拜年

恭喜占第一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质量还好

集成一体,使用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集成了电源适配器,真小巧

是很小巧,携带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TP的卡扣是所有路由器最严丝合缝的,即使不用螺丝也非常牢固,拆机会大概率断几处 ...

看了半天不知那面拆开,封装太好了,万信没有拆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款不带USB接口,不能刷打印服务器

可能为做小巧,没加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源一体的老货

主要是方便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折腾,换RAM和ROM,再刷机。

没有那能力,要要多多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做工用料还不错的

当时看到还以为是个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