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开发商配套的4路开关面板,不知道算不智能开关。

楼主(2024-02-18):
主控用的cks32f .按理是智能的,但是也没看到类似蓝牙,zigbee,之类的通讯芯片。

品牌也查不到。

网友:
很多酒店就是这样的   走的485   可以统一关闭

网友:
智能开关,谢谢分享

网友:
家里用这种的少吧

网友:
内部相当复杂

网友:
那4个按键是干啥的呢?

网友:
需要成套设备才算智能了

网友:
能不能连接手机?

网友:
好复杂的开关,到底是控制什么的

网友:
应该算智能开关,只是没无线通讯功能。

网友:
小板上有RX TX,应该有遥控的吧

网友:
看起来是有线连接的

网友:
纯智能开关,应该还有网关

网友:
肯定属于智能控制的

网友:
家里的灯除受自己控制,还受开发商控制?怕怕

网友:
看楼上回帖,才知道原来是酒店宾馆用的,可以远程断电。

网友:
很复杂啊,应该还有网关吧,或者至少要有个遥控器一类的

网友:
应该还有总控吧。。。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