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捡了一对万用表笔线结果红表笔不通接好后阻值很大是通病?

楼主(2024-02-19):
捡了一对万用表笔线结果红表笔不通接好后阻值很大是通病?
万用表笔,胜利牌的

红表笔不通,黑表笔正常

经测头部这里断路

破线重新焊接,塞回

本就像自此,但按耐不住寂寞

测了一下表笔阻值很差劲

自制的鳄鱼夹也很差,看来得升级一些配件了

万用表自带的原装表笔就很OK

难道不是亲生就排斥?

网友:
质量好的一副顶十副!

网友:
看剥开的线还可以,怎么会那么大阻值。

网友:
也许还有断了一部分线的情况

网友:
应该是哪里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
我也发现过这样的问题,用内阻仪测几块钱的表线,电阻都挺大的。就像楼上说的一样,好的一副顶十副。

网友:
开刀手艺不错

网友:
估计还是插头不行

网友:
仿胜利的。。。TB很多卖

网友:
两根硅胶线解君忧!13awg

网友A:
福禄克的一副原装表笔要300米啊,因为那表都是上千元,肯定配件也贵;像胜利,优利德万用表,配的表笔也就几元钱;我是买4平的软硅胶线,自制一副,阻值很小的,质量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福禄克的一副原装表笔要300米啊,因为那表都是上千元,肯定配件也贵;像胜利,优利德万用表,配的表笔也就 ...

我就缺少好表棒,线和香蕉插头都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就缺少好表棒,线和香蕉插头都买了

硅胶线用红包撸,就是难找插头

网友:
扔有扔的道理,修有修的方法,能修复也不容易。

网友:
既然是捡的,插头部分大概有导致接触不好的锈蚀污垢等,以及松了接触不紧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硅胶线用红包撸,就是难找插头

一般香蕉插头就可以。。。

网友:
大点无所谓,貌似就大电流测试的时候发热而已。

网友:
能修复也不容易

网友:
电阻值属于正常,不影响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