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神经错乱的东联LED台灯维修,很少见的故障,死马当活马医,看偶怎么收拾!

楼主(2024-02-19):
大家新年好!假期一晃而过,又到发帖的时候了
---------------------------------------------------
这台灯是10几年前买的了,最近出现各种奇怪的现象;无规则闪烁、自动熄灭、关不了灯......
神经错乱,应该是出问题了,有病得治!
拍的插电关灯后的样子,实际亮着

拔掉电源后,关灯应该是全灭的

底座下的铭牌

多年前拆了发过帖,记得好像是从背后拆

拆开是这样,搞错方向了

应该是该先拆面板

拆掉螺丝后,灯体就能和底座分离了

小小的驱动板

主控芯片,应该是颗MCU

供电的三端稳压器

双重板结构,触摸板叠在上面

板子拆下来检测,元件啥的没明显异常,各焊点用放大镜检查也OK
分析应该是主控MCU的问题

找不到其他原因,偶怀疑是不是通过触摸板被干扰
但掰开也是一样的问题

最后没办法,死马当活马医
用电烙铁蘸锡加热MCU(温度),看行不行

等冷却后通电测试

触摸调光没问题

竟然可以完全关灯了

看来要么是芯片内部邦定点接触不良,要么是芯片吸潮导致软件乱跑
偶就当是后者,然后用熏香的蜡烛来做防潮

用热蜡包一层,应该比胶有更好的防潮性

装好测试,关灯状态正常

最低亮度

最高亮度,持续点亮约1小时,中间没发现有闪烁、自动熄灭等现象
看来是修好了

以前倒是听说过塑封芯片对潮气敏感(推定是这个原因),但这么多年没遇到过实例,这次是第一次
很少见的故障,看看用蜡封后能管多久

网友:
感觉像是虚焊了

网友A:
元首果然口味不一般,台灯还能玩滴蜡

网友:
原来单片机也有金线虚焊。我见到多数是灯珠乱闪,然后死灯不亮。

网友:
这操作绝了,不错,能用就好

网友:
台灯欠收拾哈哈

网友:
没有参考小日子的做法滴红蜡,差评。

网友:
见多识广啊

网友:
第一次见蜡封维修法,见识了

网友:
摸来摸去的开关多麻烦,还是觉得手扫好玩一点,何不继续折腾?

网友:
不怕芯片发热吗哈哈

网友:
厉害,问题牛逼,处理问题也牛逼

网友:
元首不怕芯片发热把蜡融化了啊?感觉用706硅橡胶封起来好一点。

网友:
以前遇到过类似故障,经过更换接入线解决问题。

网友:
用蜡烛来做防潮,这个主意不错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如果加热之前记录各引脚阻值和电压就好判断了

楼主:
放大镜观察过,应该不是焊点的问题

网友:
当初买了个4.9包邮的台灯,没用多久。就和你这个症状一样。后来直接拆成零件,扔到库房了。。。。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首果然口味不一般,台灯还能玩滴蜡

哈哈哈,滴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