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关于ups给nas供电的想法

楼主(2024-02-19):
前提:一台ups只供电给猫、路由、交换机、nas这类只需要12V的设备。
如果用成品ups,在断电时,要逆变成交流电再接入nas的电源,那边又要降压成12v,有没有可能直接用铅酸电池稳压后给这些设备供电呢(不用这些设备自带的开关电源),这样效率会不会高一点。
我不懂电哈,只是一个想法,如果太幼稚莫怪

网友A:
我也设想过,自我感觉没问题,不过还没有实践

网友:
直接铅酸电池即可,10V-14V完全在这些设备的工作电压范围之内,因为设备内部都有DC/DC。
你只要整个铅酸电池保护即可,低于一定电压就断开电源防止电池过放。

网友:
有没有成套的产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设想过,自我感觉没问题,不过还没有实践

实践下,开发一个成品,可行的话,我们合作量产啊

网友B:
可以的,自己做一个UPS的充放电电路就行,但楼主说的这些功能,猫那里接外网是不能实现的,毕竟外面交换机箱也是断电的

网友:
感觉应该可行

网友:
有这种卖,给路由器用的ups,就是12v的

网友:
宝上搜一下铅酸蓄电池充放电板

网友:
1、体积是问题,铅酸电池的体积明显大很多;
2、功能有差异,UPS是有信号反馈功能的,断电了才启动电池供电,电源没电了会让NAS软关机,而不是强制关机;来电后,又会切换成交流供电;
3、用铅酸理论上可以,12V供电短期能用;
从输出考虑,需要有和适配器一样的稳压电路(电池本身的电压额定12V的,实际应该是10.5V-14.5V),这样才能保证设备不受影响;
从充放电来说,需要边充边放电路,对于电池的寿命是考验,还有可能存在安全隐患;或是做成和UPS一样的逻辑电路,这个就更复杂了,还要和NAS交互,无非就是电池的差异;
从成本考虑,上面的功能要是做好了,DIY的成本应该接近了;
从稳定性和成品对比的话,正规品牌的设计验证和稳定测试应该会更充分些,毕竟人家有技术沉淀;

网友(2024-07-17):
我之前思考过,所以后来自己做了个12v的UPS。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229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自己做一个UPS的充放电电路就行,但楼主说的这些功能,猫那里接外网是不能实现的,毕竟外面交换机 ...

只要光猫有电就能上外网,局端到用户的光纤网络一般用的分光器都是无源器件,局端是电信机房有备用电源的。

网友:
论坛里就有拆解的nas专用ups的拆解,你可以搜搜看,那个成品是锂电池的,比铅酸电池体积小

网友:
买个就行。不做财务没必要买那种220的

网友:
现在UPS基本都再吃灰,什么时间会停电?

网友:
感觉按照汽车上的副电瓶改造就行,网上都有现成的改造方案。

网友:
什么都需要成本,就看值不值!

网友(2024-11-03):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自己做一个UPS的充放电电路就行,但楼主说的这些功能,猫那里接外网是不能实现的,毕竟外面交换机 ...

光猫有用,局端和光猫之间的分光器是无源器件。局端在电信机房里面有不间断电源。
所以一般停电了,只要光猫有电还是有外网的。

网友:
俺看过很多开源的不开源的UPS都是12v之类的供电的,专门为了路由器 光猫和直流输入的nas设计的。
有用铁锂的和三元的,铅酸的应该也可以,估计要稍微改一下电路

网友:
感觉现在UPS基本都再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