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这种打磨过的48脚触摸型MCU有可能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24-02-19):
手头有一块老电路板(2018年生产),经过打磨的带触摸功能的MCU封装为LQFP48。
经测试,41脚为VCC,44脚为GND,36脚应该是TX,37脚应该是RX。
供电电压用5V和3.3V均能正常启动。
因本论坛高手云集,所以特地在此请教,这款MCU的型号有可能是什么?

网友:
先放个照片出来看看?

网友:
这是猜猜猜游戏吗?

网友:
至少把电路板上传上来看看吧。。

网友A:
十之八九是51 或52,那个年代没几种型号51系列是性价比之王

网友:
mei tu ni shuoge jb

网友B:
楼主来个图吧,借助周边器件也好辅助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之八九是51 或52,那个年代没几种型号51系列是性价比之王

锦锐MCU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来个图吧,借助周边器件也好辅助判断

估计是用于加热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之八九是51 或52,那个年代没几种型号51系列是性价比之王

那肯定是性价比高的芯片!要么是国内不知名的厂家的芯片,要么是台湾产的廉价芯片。

楼主:
补充:数码管都是共阴的。

楼主:
看起来这款41脚接VCC,44脚接GND的MCU,可能是定制产品?

网友:
能驱动led的mcu不多

楼主:
也许是普通的触控MCU,可以不带硬件LED驱动,用普通IO来驱动LED,因为近几年出的MCU IO口驱动电流都可以符合这个要求。

网友:
模糊记得是ST的MCU吧?36/37功能像,国产很多直接pin to pin兼容也有可能

网友C:
NXP LPC系列:这是一系列通用单片机,集成了振荡器,可以不需要外部晶振。并且有LQFP48的封装,供电电压范围包含5V。
STM32L系列:ST的超低功耗MCU,振荡器内置,5V供电,有LQFP48封装。
TI MSP430系列:这是TI的超低功耗MCU产品线,也可以5V供电,不需要外部晶振,存在LQFP48的封装。
Cypress PSoC系列:集成可编程模拟和数字功能的单片机,可以无外部晶振,5V供电,封装同样存在LQFP48。

上面4个是AI给出来的可能芯片
条件是 41脚vcc 44脚gnd 可以5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NXP LPC系列:这是一系列通用单片机,集成了振荡器,可以不需要外部晶振。并且有LQFP48的封装,供电电压范围包 ...

还有一个就是带触摸功能。
LPC11U2X的电源脚和串口引脚基本吻合,只是LPC11U2X没带触摸功能且LPC11U2X为双电源输入,而板子只有一组电源输入。

网友C:
最好是再看看vcc和gnd的脚,是否有晶振,能确定的脚越多,搜到的概率越大,让AI帮你找

网友:
我有个板也是这个脚位,找了很久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再看看vcc和gnd的脚,是否有晶振,能确定的脚越多,搜到的概率越大,让AI帮你找 ...

不带晶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