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撸的东磁20P,42枚看静置15天的电压变化

楼主(2024-02-19):
撸的东磁20P来了

书接上回,内阻感觉还可以,内阻一致性也还行。看坛友反应自放电比较大,所以都没有充电,没有测试容量,就单纯静置15天,看下自放电情况:

网友:
有的电池放电挺大的

网友:
应该冲到先4.2再测,以前组电动车就是充满等一个月,剔除电压掉的最多的。

网友:
15天10节超过1%的一致性和性能就相对差了,可喜的是居然还有一节电压没有变化

网友:
不良率有点高啊

网友:
有个别的不行

网友A:
磁20P,啥东西,锂电

网友:
拿到手的电压低的,自放电也是大的,说明本身就是不太好的货
不过价格便宜

网友B:
买这么多,打算怎么用?

网友:
看那张表,相当专业的样子。

网友:
这个牌子的电池猛还是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20P,啥东西,锂电

盲猜:20P表示容量2000mAh的动力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这么多,打算怎么用?

本来打算只要10节用来更换21v电池的,后来又想多整几个筛选一下再来组,结果一撸不可收拾,感觉不买就是亏了一样……
2.5元不要就能整一节。。。

网友:
还可以这样????手里还有21700没组电池包。。。
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先充满再静止就免得每块单独测容量了。。。

网友:
我的12节,有2节自放电比较大,剩下10节,正好凑个电钻电池

网友:
撸的东磁20P,42枚看静置15天的电压变化

网友:
这是要搞大动作啊

网友:
做一个循环在测试,估计数据会更准。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