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内存访问>是不是一定以<字长>为单位

楼主(2024-02-19):
一位大学数字电路教授的回复,和大家共享。

网友A:
1个字母要8bit,1个10进制数要4bit,1bit没有任何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个字母要8bit,1个10进制数要4bit,1bit没有任何意义。

你了解一下 控制领域,例如 PLC , 就不会这样讲了。

网友:
看看这个1-bit CPU

楼主:
谢谢!
1. 这个不是我问题中的  说的通用CPU。
2. 这个和我题目中的结论,也不冲突,一次访问一个字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