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利用闲置物品将低音炮改蓝牙音箱。

楼主(2024-02-19):
这次改造的所有东西都是闲置物品,

低音炮是废品店送的,其他物料都是以前剩下的。

联想的这个低音炮外观品相还行,年前卖纸皮就把它顺回了家,
可惜功率太小,用的是3w的小功放板。

找到剩余的一个1.5寸喇叭,给它安装在音箱的导向孔上。
用502和热熔胶固定。
其实这个孔可以安装上一个2-3寸的喇叭,但是手里没有啊。

安装好后的样子,完美契合。

下一步就是用手机的旧电池做供电,
两块电池组合成4500毫安,续航应该不会差。

充电采用4056小板,也是一个常备的diy好配件。
这种小板有2A的吗,1A感觉太慢了。

然后用热熔胶固定,不知这个能用多久。

将原来的线剪掉,扩大一点刚好露出type c,方便充电。

电池用热熔胶固定在音箱壁上,后期会不会掉下来?

蓝牙小板插好线后捆在线束上。

给电池线路上安装了一个小的船型开关。

全部装配完毕,外观无影响。

打开蓝牙来一曲,虽然是1.5寸的小喇叭,但是整个音量不算小,
加上有低音喇叭的辅助,比市面上那种只有一个或者2个小喇叭的蓝牙音箱听感好很多。
不知低音没了导向孔,会不会有何影响,目前感觉还行。
保留后面那个喇叭输出插座,也可以接两个小音箱,组成立体声。

====================
今天用了一天,音质比普通的蓝牙音箱好很多,音量也大不少。特别是这种3w的小功放板,改造成本很低,续航也给力,用2030功放芯片的耗电量以及对电压的要求也要高不少。

这主板用了4558前级,用了两颗sj2038,一颗负责左右声道,另外一颗BTL负责低音喇叭。

网友A:
用热熔胶固定喇叭? 能持久么?

网友:
改造得非常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热熔胶固定喇叭? 能持久么?

只要不硬掰一般都没问题

网友:
外接两个卫星音箱效果可能好点,把倒相孔堵了应该影响了低音。

网友:
现在旧货越来越多,音箱再挖个洞,找个旧手机,贴合上去,做成一个多媒体娱乐中心

网友:
现在做这样转换的朋友挺多,感觉挺方便

网友:
喇叭的固定方式还有提高余地

网友:
4056好像最高只有1A。

网友B:
充电板是要受力的,热熔胶估计对付不了多久。电池应该用热熔胶没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充电板是要受力的,热熔胶估计对付不了多久。电池应该用热熔胶没事。

充电板用热容胶很快掉下来的,充电板发热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板用热容胶很快掉下来的,充电板发热厉害

一般是芯片发热,小板不会发热吧

网友:
闲置物品比较多啊!组好以后估计还是吃灰。

网友:
改造得非常完美

网友:
热熔胶时间长了容易老化开裂。

网友:
这种箱体最佳配置是1875或2030,换一只10W左右的低音喇叭比较好。

网友:
外接两个卫星音箱,恢复低音导向孔效果会更好。

网友:
改造改的不错!

网友:
音质还好吗

网友:
好不好用不重要,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