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gps时钟”(卫星定位行车记录仪)

楼主(2024-02-19):
一直都想拥有一个GPS时钟,要么太贵了要么太丑了,自己做个吧还得撸GPS模块…一个模块几十块钱…总算是捡了一个…电源没有标识负极接地然后万用表针对电源接口试探…这款右下角那个是电源正经输出,我是用数控电源调整7.4v100毫安输出进行测试的,太高怕接反了直接弄死…然后12v100毫安供电…它就开始初始化了,一开始只是亮背光然后屏幕闪烁显示…初始化的时间有点长…稳定后就可以了…在室内居然也可以定位…就是那啥时间的秒有点跳动…啥时候闲了好好弄干净…咱也算是拥有gps时钟的人了…

网友A:
不错,测试几周,看看准确度如何

网友B:
准确度如何

网友C:
捡漏了!多少银子?

网友:
才想起有一台吃灰中的papago行车记录仪P2X,有GPS时钟还大屏显示的,有空拿出来测试一下,在高楼层里是否收到gps信号?

网友D:
这是车上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测试几周,看看准确度如何

GPS的时间还有准确度说法吗?

网友:
不错还能使用。

网友E:
不错,这成色还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捡漏了!多少银子?

人家运气好捡的

网友F:
室内不是GPS授时,应该是基站授时

网友:
2G版本,通讯模块应该是8332或者是MC323

网友:
gps是多少,这个就是多少,当然误差很小可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测试几周,看看准确度如何

它的准确度取决于gps信号没有啥准度可言,接收到gps信号的时候分秒不差…也就是说没有误差,只有接收信号丢失数据时的跳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捡漏了!多少银子?

捡来的…没有花钱,GPS天线是其他摇摇乐的车子上拆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室内不是GPS授时,应该是基站授时

室内只要可以接收到GPS信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车上用的吧!

货车上车管所强制性安装的,只要是黄牌车没有这个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准确度如何

GPS好像没有这个说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这成色还能开机

话说我当初纠结了好久要不要丢掉…最后还是把它带回来了…当初想丢掉的原因是没有GPS天线…最后又捡了套摇摇车上的模组刚好有天线就一并带回来了…很脏…

网友:
里面有个固态硬盘或者sd卡,那个比gps模块有价值,gps模块 我这一大堆,出邮费送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