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损坏单相空开(PEOPLE DZ47-63)

楼主(2024-02-19):
单位照明回路不亮,检查空开上端过热损坏,丢掉前拆开看下

网友:
看这损坏情况,不像接线口发热,应该是触点电流过大发热导致……

网友:
烧成这样还不断开,看来不是过热损坏,是损坏导致过热烧毁

网友:
看这样子,损坏还是蛮严重的。

楼主:
电流、接头、都有可能

网友A:
都烧焦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烧焦了啊

是烧的有点很,上连接线损坏

网友B:
U型电阻有什么用?

网友:
长时间发热

网友:
是不是电线没压实,长时间大电流发热导致触点粘连然后又有短路造成的吧

网友:
长时间过热烧了,可能接头松了

网友:
烧的黑黢黢的

网友:
烧成这样子真不常见,起明火没有

网友:
烧的挺厉害的触点接触不好过热造价成的

网友:
接触不良烧了

楼主:
没有起名火,可能线接头松动,电流过大长时间使用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U型电阻有什么用?

当回来较长超过额定电流则电阻发热,和电阻连接的双金属片向上变形推动脱扣实现脱扣保护

网友:
16A的,按说电流不会很大,也能烧成这样

网友:
应该是长时间,接触不好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