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威刚SP900开卡失败求助帖 每次到百分之27就报错FAIL

楼主(2024-02-19):
本来小白一个,以前一直混迹在拆机区,最近放假无所事事去了一趟废品站花了200元买了一台HP显示器和小主机带了,发现能开机识别不到硬盘,拆开一看里面是一块威刚SP900 128G固态

小主机是HP的400G1

拆出来的威刚固态插在电脑上无法识别,短接后能识别

就在存储板块找解决方法,发现大佬们有发了很多的详细教程,参考了@1169044503 还有好几个大佬的方法也下载了虚拟机
一步一步按照方法操作,对比了网上很多ID发现我这是ID28078,有参考了B站的教程,就是无法成功开卡

短接后在虚拟机里面能正常识别

在hack也改成了我的ID28078最后一行也删掉后重新生产

这一步也按照教程选择了6.0解包也成功了

我有锁和无锁多试了,就是不成功

每次到百分之27就报错,也试了很多方法就是无法解决,特发求助帖详细
Starting command:[/root/Desktop/sf2281/SF_Genesis-v1.7/SF_Genesis -PROCESS_SSD 7:0:0:0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8078.12345.driveconfig" ADATA SP900 ADATA SP900  LOG="/root/Desktop/sf2281/ADATA SP900_localhost.localdomain_DATETIMESTAMP_7.0.0.0_PROCESS_SSD_RESULT.log"   19:0:0:0]...

~~~~~~~~~~~~~~~~~~~~~~~~~~~~~~~~~~~~~~~~~~~~~~~~~~~~~~~~~~~~~~~~~~~~~~~~~~~~~~~~~~
SandForce Genesis Utility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 Library: v1.7.1.20130612-fc14-32bit

Copyright 2010-2012, LSI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
[Mon 02/19/2024 22:30:40] - SF_Genesis has been invoked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7:0:0:0
                      argv[3]: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argv[4]: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8078.12345.driveconfig
                      argv[5]: ADATA
                      argv[6]: SP900
                      argv[7]: ADATA
                      argv[8]: SP900
                      argv[9]: LOG=/root/Desktop/sf2281/ADATA SP900_localhost.localdomain_DATETIMESTAMP_7.0.0.0_PROCESS_SSD_RESULT.log
                      argv[10]: 19:0:0:0
                     ~~~~~~~~~~~~~~~~~~~~~~~~~~~~~~~~~~~~~~~~~~~~~~~~~~~~~~~~~~~~~

[Mon 02/19/2024 22:30:40] - Instructing the operating system to purge any existing cached data for device: '7:0:0:0'
[Mon 02/19/2024 22:30:45] - Issuing a discovery command for device: '7:0:0:0'
[Mon 02/19/2024 22:30:50] - Discovery command completed...
[Mon 02/19/2024 22:30:50] - Waiting 5 seconds for the system to settle...
[Mon 02/19/2024 22:30:55] - Device designation string '7:0:0:0' is mapped to node '/dev/sg2'
[Mon 02/19/2024 22:30:55] - Proceeding to process SSD device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DeviceName = /dev/sg2
    MFP Package Filename =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Configuration File =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8078.12345.driveconfig
              Serial No. = ADATA
         World Wide Name = SP900
  ~~~~~~~~~~~~~~~~~~~~~~~~~~~~~~~~~~~~~~~~~~~~~~~~~~~~~~~~~~~~~~~~~~~~~~~~~~~~~~~~~~~~~~~~~~~~~~~~~~~~~~~~~~~~~~~~~~

[Mon 02/19/2024 22:30:56]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Mon 02/19/2024 22:30:56] - Validating Manufacturing Firmware Packag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Mon 02/19/2024 22:30:56] - Successfully opened the packag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Mon 02/19/2024 22:30:56] -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8078.12345.driveconfig Loaded successfully
[Mon 02/19/2024 22:31:03] - B01 Power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request detected
[Mon 02/19/2024 22:31:03] - B01 Power Management conforms to hardware version 0x0
[Mon 02/19/2024 22:31:03] - Successfully extracted *.DriveConfig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8078.12345.driveconfig
[Mon 02/19/2024 22:31:03] - Extracted Config_ID: 1 (28078) in DriveConfig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8078.12345.driveconfig
[Mon 02/19/2024 22:31:03] - Extracted SerialOutputControl: 0
[Mon 02/19/2024 22:31:03] - Searching for flashware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28078
[Mon 02/19/2024 22:31:03]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28078
[Mon 02/19/2024 22:31:03] - Flashware image extracted: 28078_fw_cl_mlc_Intel_64Gb_JS29F16B08CAME1_1Q_4C_1D_S_PP_R01359_s512.vic
[Mon 02/19/2024 22:31:03] - Searching for manufacturing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28078
[Mon 02/19/2024 22:31:03]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28078
[Mon 02/19/2024 22:31:03] - Manufacturing image extracted: 28078_mf_mlc_Intel_64Gb_JS29F16B08CAME1_1Q_4C_1D_S_PP_R01359_s512.vic
[Mon 02/19/2024 22:31:03] - Proceeding in ROM mode, download feature 3...
[Mon 02/19/2024 22:31:12] - FATAL_ERROR: Could not download MFB to the drive...(0x12000005:SF_SG_HOST_ABORT_ERROR)
[Mon 02/19/2024 22:31:12] - End of Genesis manufacturing log.
[Mon 02/19/2024 22:31:12] - Exiting...
[Mon 02/19/2024 22:31:12] - Overall Result for Device: /dev/sg2 ****** FAIL ******

Process exited with code 20

楼主:
目前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是否还能抢救下这块固态

网友A:
你们是怎么让dashboard识别到板子的,我都只能用terminal开卡

网友B:
多试几个id会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是怎么让dashboard识别到板子的,我都只能用terminal开卡

我也不懂,我是看了网上教程,结合B站里的视频一步一步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试几个id会有惊喜

目前不知道ID,也不知道是不是我ID出错有问题,我看了老论坛里面有一个大佬他的主控芯片和我的一样,还有闪存上面印的两排型号多和我的一样,他的开卡ID是28078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们是怎么让dashboard识别到板子的,我都只能用terminal开卡

最笨的办法,挂sata啊,如果用转接桥开卡的话容易奇奇怪怪

网友C:
卡25是经典错误,证明你ID选择错误或者颗粒焊接就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笨的办法,挂sata啊,如果用转接桥开卡的话容易奇奇怪怪

我是用的绿联的易驱线2.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卡25是经典错误,证明你ID选择错误或者颗粒焊接就有问题

现在就是很纠结不知道我的是什么颗粒,看了网上有一个大佬的和我一样,主控型号一样,闪存编号也一样,所以就选择了那位大佬一样的ID28078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卡25是经典错误,证明你ID选择错误或者颗粒焊接就有问题

目前就卡在这里了,不知道开卡ID换了好几个多不行,这28078也是在论坛里面找的,因为有一个大佬发出来他的主控型号和我一样,闪存丝印编号也和我一样,所以我就选了他的28078ID

网友D:
挂在sata口,不要转接线,先短接rom再插电源线,开卡id要找准确

网友E:
想找ID可以拆一个颗粒,装在2246en的tsop板子上看
3281也不是不行,空sb4,sb8,vccq先跳r44 1.8v,识别不到跳r43 3.3v
千万不要焊反,焊反颗粒就挂了!!
(有测试架就当我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挂在sata口,不要转接线,先短接rom再插电源线,开卡id要找准确

有可能是我的转接线有问题,晚上试一下直接挂SATA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找ID可以拆一个颗粒,装在2246en的tsop板子上看
3281也不是不行,空sb4,sb8,vccq先跳r44 1.8v,识别不 ...

认真对了颗粒的编号,确定是28078折ID,目前就是怀疑是转接线出问题了,网上也看了很多测试架,不知道哪个好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