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6伏200安的电池,做个点焊机咋样

楼主(2024-02-19):
拆车的铅酸电池,6伏200安内阻2毫欧

网友:
应该可以啊,再淘个控制板,点焊笔就行了。超级电容也就这参数吧。

网友:
你可以试一下

楼主:
控制板用什么样的,那位大师推荐一款?

网友:
完全可以啊

网友:
盐酸电池这么少内阻真少见。

网友A:
牵引电池, 电流小, 旧的就更不行了!

网友B:
就是太重了
我这儿有12V200AH的
单支67KG

网友:
汽车启动电池还行,这个不行

网友:
先用单股导线短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牵引电池, 电流小, 旧的就更不行了!

是四轮电动车电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太重了
我这儿有12V200AH的
单支67KG

这个好像是三十多公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牵引电池, 电流小, 旧的就更不行了!

22年的电瓶,不算太旧

网友:
200a,内阻2毫欧还不错。

网友C:
我给你个点焊机,这个电瓶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给你个点焊机,这个电瓶给我

上个图看看

网友:
内阻小就可以的!

网友D:
简单自己玩玩可以用。不过和电容点焊机还是有很大差距的,爆发力弱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自己玩玩可以用。不过和电容点焊机还是有很大差距的,爆发力弱了一些。 ...

用两个并联呢,

网友:
30公斤也太重了吧,虽说能用,也省了钱,但搬这个玩意搞不好闪了腰就划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