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垃圾佬维修电吹风无果(翻车了!)

楼主(2024-02-19):
家里用了好多年的电吹风坏了。故障现象,电机转速低,风量小。之前也出现过类似情况,拆下风叶清除头发丝解决过。动手看看,结果算是翻车了。

网友A:
学习了,有时间修一修坏掉的电吹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有时间修一修坏掉的电吹风

我也是通过拆修来学习,体验动手的乐趣。

网友B:
网购发热丝啊,还可以修
只要不是100V的,都可以折腾

网友:
修过一个,修到一半后扔了。

网友C:
发热丝断了吗,断的地方拉长点拧上就是了。

网友:
没有维修价值,自己开心就好

网友D:
发热丝断了,接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购发热丝啊,还可以修
只要不是100V的,都可以折腾

网上没找到同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热丝断了吗,断的地方拉长点拧上就是了。

拧上后接头处发热严重,红彤彤的,没多久就烧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热丝断了,接就得了

接的手艺没到位,结果细的发热丝搞废了。

网友E:
这种我不太喜欢,风力小,不如串激式电动机那种

网友:
价值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我不太喜欢,风力小,不如串激式电动机那种

这种是最原始的。

楼主:
从金钱上讲没一点价值,只是自己愿意体验动手的乐趣,搞好了有成就感,自我安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