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欧姆龙 血压计的晶振是多大的?

楼主(2024-02-19):
有一台HEM7200的老血压计,不开机,试过加焊OSC 2晶振可以开机,后来又不开机,经测试,发现这个晶振坏了(见下面的图),但晶振下面没标多大,不知是多少M?请教各位大神,要换多大的合适,祝各位新年大吉,万事胜意!MCU 是CM23AUG

网友:
电子钟
遥控器
蓝牙音箱
电脑主板
里面都有,最普通的。

网友A:
看丝印是有两个晶振,这个有可能是rtc晶振 换个32768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丝印是有两个晶振,这个有可能是rtc晶振 换个32768试试

确实有二个晶振,这是第二个,到时我试一下,多谢

网友:
这种晶振应该专用的吧

网友:
找个电子表,拆个32768的装上试试

网友:
血压器多数都是两个晶振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个血压计,故障是不开机。不知道是不是晶振问题。

网友:
晶振外壳一点型号的痕迹都没有吗?

网友:
圆的那个晶振是管时钟的!长方形晶振专用的不好找……

网友:
大多数32.768K,可以试试

网友B:
32768时钟晶振,找个电子表拆一个就行,问题是不摔,这玩意也不爱坏啊。是不是电烙铁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768时钟晶振,找个电子表拆一个就行,问题是不摔,这玩意也不爱坏啊。是不是电烙铁漏电? ...

说得有道理,因为一直用高频焊铁焊的,现在等零件回来试一下,行不行

网友:
这种圆柱形的通常都是32768,除非那些方形各异的,差异太大的晶振就得看编号了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就是32.768KH的时钟晶振。

楼主:
统一回复与多谢上面的各位大神,确实是换了普通的32.768K晶振就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