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无刷吸尘器WORX WU036拆解并修理开关

楼主(2024-02-19):
无刷吸尘器WORX WU036不知道是不是全网首拆,
机器有常见病,开关按钮按几次才有反应,
使用中非常影响心情,
低速档按钮还存在僵硬难以按下的毛病。

拆机前,卸下电池防止BOOM
卸下HEPA过滤器,防止被灰尘袭击

这这这,
都是特斯拉之类的带坏的,里面空空荡荡的
电路板集成在无刷电机屁股上!

连接低速档小板的三条小破线
在风中散乱着

这是低速档按键开关的小电路板,
没见到开机开关啊?

在底下找到了。
这是点动开关,不是自锁开关,
其实并不需要大电流。。。。。

开关边上发现卡扣,
使用镊子轻松抠开

里面就是很常见的触点结构

WD40已经准备好了

这是低速挡位的小按钮和LED灯

文字说明:
1,小朋友们先把按钮表面“ECO”字样的贴纸小心揭下,可以适当吹热
2,拿一把那种特尖嘴如意钳,把外壳连接在一起的塑料柱剪下,
3,小心在按钮表面涂上适量AB神胶,切忌过多
4,把塑料柱对准中心,靠在按钮表面上。
5,固定5分钟,不要手抖,等待初步固化

这个连着外壳的塑料柱属于设计失败,受力方向不垂直,或许还有塑料变硬的因素,导致很难按下

这样做完能大幅改善按钮的手感,不会按不下去了。

5分钟后,确定粘结正了,等待一小时彻底固化,回装测试即可

装之前再研究一下这个电路板

小朋友们有什么感想呢
就一个大的电脑风扇?

网友:
塑料打点油就行了。哈哈哈

网友:
WD40对塑料有腐蚀,还是少喷为好

网友:
wd40喷射进去不管用么?

网友:
楼主很有维修经验

网友:
这个不便宜吧?

网友:
修好就行呀!

网友:
电机后面是无刷电机控制板,吸尘器常规操作,不过看板子工艺感觉很一般般!!

网友A:
学习了 无刷的电机转速应该很高吧

网友:
玩得都是高级货,没用过的路过。

网友:
WD40会加速塑料件老化。

网友:
楼主的不是WD40,喷在手上发凉,液体淡黄透明。正品WD40喷手上不凉,液体透明有沉淀。楼主无刷驱动发热不小,仔细看有散热风扇和鼓风机联动。

网友:
这种的微动开关很爱接触不好。

网友:
喷喷临时用可以

网友:
暴利的电子产品!

网友:
超高技术,我辈楷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无刷的电机转速应该很高吧

我记得戴森吸尘器的电机是无刷的,10万的转速,你可以去搜索看看

网友:
楼主试试把电路板移除来看冒烟不

网友:
满满的廉价塑料感

网友:
随拿随用还是停放方便的, 之前咸鱼捡的220v的 又开始吃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