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小白学51单片机,LCD12864显示字符

楼主(2024-02-19):
前面介绍过这块屏是不带字库的,
要自己取字模,

红色那根线是CS2 我给接到P0.5

显示效果如下

用的取字模软件是pctolcd2002
按列行式,逆向取模

数字模

中文模

网友A:
厉害了,买了一些单片机学习的资料和物料,一直在养灰……年纪来了不想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买了一些单片机学习的资料和物料,一直在养灰……年纪来了不想折腾 ...

有人爱骑车,有人爱钓鱼,就当是兴趣爱好吧,

楼主:
写字符的方式应该跟取字模方式有很大关系,有空折腾一下

网友:
我就是从51入坑的,现在还在51的坑里。

楼主: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显示字符的程序中有3个数字,第一个是表示在哪行,第二个是表示哪列,第三个是表示在字模中的第几个字,
这3个数字是有一定规律的,行是0246,列是每次加16,字是每次累加,
想请教的是这三个能不能用变量来代替,要怎样写这个循环?

楼主:
我用一个笨办法可以简单很多,
之前要写32行的显示代码,现在5行就可以了

把行和列先写在数组里,
然后32个字做一个for循环
代码如下:

uchar table1[]={0,0,0,0,0,0,0,0,2,2,2,2,2,2,2,2,4,4,4,4,4,4,4,6,6,6,6,6,6,6,6};
uchar table2[]={0,16,32,48,64,80,96,112,0,16,32,48,64,80,96,112,0,16,32,48,64,80,96,112,0,16,32,48,64,80,96,112};

void main(void)
{
    uchar a,b,c;   //a行 b列 c第几个字
    lcd_init();     //初始化
    lcd_clear();  //清屏
    for(c=0;c<32;c++)
    {
        lcd_write_cn(table1[a],table2,c,cn1);
        a++;  b++;
    }
    while(1);
}

楼主:
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楼主:
更正一下
     lcd_write_cn(table1[a],table2[b],c,cn1);

网友B:
早就想学,就是记不住,看见各位老师好羡慕啊。

网友:
喜欢51单片机,但是现在逐渐迁移到MicroPython,毕竟越来越懒了

楼主:
再次优化一下,
char table1[]={0,0,0,0,0,0,0,0,2,2,2,2,2,2,2,2,4,4,4,4,4,4,4,6,6,6,6,6,6,6,6};
void main(void)
{
    uchar a,b,c;   //a行 b列 c第几个字
    lcd_init();     //初始化
    lcd_clear();  //清屏
    for(c=0;c<32;c++)
    {
        lcd_write_cn(table1[a],b,c,cn1);
        a++;
        b=b+16;
       if(b==128) b=0;
       delayms(200);
    }
    while(1);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次优化一下,
char table1[]={0,0,0,0,0,0,0,0,2,2,2,2,2,2,2,2,4,4,4,4,4,4,4,6,6,6,6,6,6,6,6};
void m ...

为何
char table1[]={0,0,0,0,0,0,0,0,2,2,2,2,2,2,2,2,4,4,4,4,4,4,4,6,6,6,6,6,6,6,6};
-----------table1[]里是8个0,8个2,7个4,8个6?不是8个4?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何
char table1[]={0,0,0,0,0,0,0,0,2,2,2,2,2,2,2,2,4,4,4,4,4,4,4,6,6,6,6,6,6,6,6};
-----------tab ...

是8个4  我的程序是在小本本上写的,发贴是在大电脑上写的,抄漏了一个数

下班的路上我在想,其实 a 也可以用变量 ,用C来判断
当C=0-7时让a=0
当C=8-15时让a=2
当C=16-23时让a=4
当C=24-31时让a=6
明天再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就想学,就是记不住,看见各位老师好羡慕啊。

想学就开始吧,从最简单的开始,我也是刚学没多久,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8个4  我的程序是在小本本上写的,发贴是在大电脑上写的,抄漏了一个数

下班的路上我在想,其实 a 也 ...

  lcd_write_cn(table1[a],b,c,cn1);可以改为
  lcd_write_cn((c>>3)<<1,b,c,cn1);

楼主:
引用 网友C:
lcd_write_cn(table1[a],b,c,cn1);可以改为
  lcd_write_cn((c>>3)

谢谢
(c>>3)<<1
这个我没看明白,能讲解一下吗?

右移3位 ,再左移1位 ?

网友:
STC-ISP V6.92O 正式版发布,大家一起多测试多提提宝贵建议
体验了一下最近更新的STC-ISP(V6.92O)正式版完善了的取模工具

支持纯字模的模式(格式1)和带索引的模式(格式2),
还有汇编格式(ASM)和二进制格式(BIN)
以及符合OLED格式的垂直模式,以及符合U8G2库和TFT屏的水平模式
每种模式里,通过选择不同的顺序组合,以及数据字节是低位在前还是高位在前,
还可以适应LED点阵屏之类其它种类的屏幕。
字体格式之类的设置也比较方便^_^

最新更新的图片取模工具,几乎支持了目前所有种类屏幕的取模格式。
比如用于TFT-LCD屏和彩色OLED屏的16位格式

网友:
可以利用 STC-ISP V6.92O 版本中的 【字库生成】工具

字库生成 / 图片取模, 视频教程

STC居然出了取模工具^_^试了下还挺好用_哔哩哔哩_bilibi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