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JMS578硬盘盒不识别

楼主(2024-02-19):
朋友的希捷硬盘盒,硬盘坏了,盒子丢给我,测试了一下,能读盘,芯片是JMS578,抽屉里面吃灰了。另一个易驱线,也是JMS578,一直在用,心血来潮刷固件,结果不识别了;现象是短接FT25H04S存储器的1-2脚,插上可以识别,清除闪存也正常,清除后可以识别,刷固件可以刷进去就不识别易驱。
再次清除存储器,不刷固件,倒是能识别,但是硬盘内容读不出。
想把希捷的固件刷进去,读取了几次,希捷的盒子也不识别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是不是希捷的固件跟其他的固件不通用?

网友:
学习了,折腾前还得备备份

网友:
想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最好是先刷砖的固件,再刷新固件,而且刷时不要接硬盘

网友:
578炸固件的时候不插硬盘电脑不会认设备的
量产工具选好固件千万不要勾格盘,正常情况都能救回来
工具见这个帖子的附件

网友:
到这程度了,满世界找固件再刷

网友:
刷固件前先备份一下就保险了。

网友:
反正就是玩,继续刷刷刷

网友:
继续折腾,反正不识别了,多刷几个版本的固件看看

楼主:
动用编程器刷,也不行。希捷的盒子插上电脑显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易驱闪存清除后能在磁盘管理里面看到硬盘,但是显示没有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