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群联有没有ISO更新工具

楼主(2024-02-19):
求问:对于群联主控U盘的CDROM有没有类似于银灿如意烧的ISO更新工具?

网友: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ISO用Ulrtaliso软件操作不行吗?

网友B:
ModeConverter  行不行?

网友C:
确切地说,没有。

ModeConver首次做是要删除现有存盘文件。

ModeConver后续ISO大换小,没试过,能否无损换ISO,自己试换一下。

网友D:
主板处带的工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O用Ulrtaliso软件操作不行吗?

你说的跟我说的不是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deConverter  行不行?

这个模式转换器第一次转换是可行的,但以后要无损更换应该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切地说,没有。

ModeConver首次做是要删除现有存盘文件。

这个模式转换器想无损更换应该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板处带的工具就行了

U盘与主板是两码事

网友E(2024-04-18):
我记得有的,名字还真想不起来。功能跟慧荣的那一款只更换ISO软件类似

网友F:
只知道慧荣和银灿有,群联的很多工具不开放,少数也是泄露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知道慧荣和银灿有,群联的很多工具不开放,少数也是泄露出来的。

谢谢发哥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记得有的,名字还真想不起来。功能跟慧荣的那一款只更换ISO软件类似

帮忙好好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