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这个不会显示的计算器:RICHMISS RC-350

楼主(2024-02-19):
不拆它死活不显示,一拆开它就显示了。

网友:
这不就是接触不良的典型表现吗

网友:
拆开就看到哪里断了吗

网友:
斑马纸接触不良……

网友:
电池仓漏液了,好好清理吧

网友:
接触不良,,拆拆碰碰,就来个好好坏坏

网友A:
斑马纸最容易出现接触不良了。

网友:
斑马纸的,老化出问题的多。

网友:
斑马纸估计有点老化了

网友:
屏线都翘起来啦,咋显示。

网友:
这种用斑马线的。特别容易坏

网友:
斑马线接触不良

网友:
斑马线掉了吧 这种斑马线 学名叫什么啊 软排线搜不到

网友:
牛屎芯片,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斑马纸最容易出现接触不良了。

这斑马纸牛皮,同年代的都嗝屁了。

网友:
不打不成器。

网友:
接触不良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