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拆修2个快开水龙头

楼主(2024-02-19):
过年回老家的时候,老爸告诉家里有个水龙头漏水,关不严,让我看看。

拧下来,然后拆开后,发现里面的一对陶瓷片碎裂了。还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已经拆下来的坏的,我拆开后发现,也是陶瓷片碎了,碎陶瓷片如下

从某宝搜了下,有这个配件卖,果断下单。

5块钱包邮5套,今天到手

开干。

这是坏的水龙头,侨乡的,2个都是。不了解这方面的东西,不知道这个品牌怎么样。

先揭掉盖在上面印着logo的这个皮垫,下面是一颗螺丝。

拧掉螺丝后露出阀门主体,把旋转阀拧下来,就可以安装陶瓷片了

安装好新的陶瓷片

堵上橡胶垫片。

其它的都逆向装回。

修好2个水龙头

抽空拿回老家去继续用。

有2点疑问,这2个水龙头,用了没多久,也就1年左右,其它地方都好的,基本没有锈蚀,都是内部陶瓷片碎裂,这是不是通病?
农村条件相对恶劣,而且是室外用的,是否是冻裂的?陶瓷不抗冻?

网友:
看着有点像铅锌合金的,长时间不适合,既然给家人换推荐买不锈钢的

网友A:
合金钢的后期都会由于电化学反应而烂掉,断裂或碎掉;推荐买全铜的,贵点,但无后顾之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合金钢的后期都会由于电化学反应而烂掉,断裂或碎掉;推荐买全铜的,贵点,但无后顾之忧! ...

你错了  那不是合金钢  而是锌合金  最快一年不到就锈穿内壁腐蚀出凹坑  如果钢丝网外皮的软管接头是锌合金基本上也就一年就会因为锌合金膨胀腐蚀导致堵住不过水和断裂

网友:
一般都是磨损,断了的很少见

网友C:
可能是冻裂了。。。这个陶瓷片一大堆,都是铁杆龙头漏水后拆下的。。。
维修建议买全铜阀体,那个也8块不贵,换了肯定就不漏了。。。

网友:
这个不是通病,只能说瓷片质量不行,一般都是那个胶圈顶不紧导致漏水

网友:
不错粗学习一下试试

网友D:
估计是冻裂的,结构来说宁不坏

网友:
厉害,我都是室内用,只有密封圈磨损,没见过陶瓷阀芯裂的。

网友:
很少见坏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冻裂了。。。这个陶瓷片一大堆,都是铁杆龙头漏水后拆下的。。。
维修建议买全铜阀体,那个也 ...

我住的楼上的水龙头,十年了都没坏,一点也儿不漏水。这东西的寿命,跟环境应该有很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冻裂的,结构来说宁不坏

我感觉,极有可能是冻裂的。冷了之后陶瓷应该会更脆,里面有水的话,一结冰一膨胀,可能就把陶瓷片挤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错了  那不是合金钢  而是锌合金  最快一年不到就锈穿内壁腐蚀出凹坑  如果钢丝网外皮的软管接头是锌合 ...

可能你对的!
如果用锌作主要材料那就更易被腐蚀了。锌有较高的电极电位,一般在工业上是用作“牺牲阳极”来牺牲自己,起到防止其它材料(如钢质)腐蚀的作用
没有了解过龙头的材料,一般想像是用一些废旧金属材料融化后做的
还是选一些品牌龙头比较好!

网友:
铜的和不锈钢的应该没关系吧,但合金的就不一定了

网友:
陶瓷阀门是很经用的,可能是主体锌合金氧化颗粒给他加剧了磨损损坏

网友:
也有可能是水中有沙粒等杂质,陶瓷阀片被硌碎了。

另外不知铜的比例达到多少才能算是全铜的。

网友:
这东西不容易坏的。。。

网友:
这玩意不好找吗?我这边五金店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