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高级货

楼主(2024-02-19):
2K12“库布”移动地对空导弹系统是苏联的低至中级防空系统,旨在保护地面部队免受空袭。在西方,它的北约报告名称为:SA-6“Gainful”,苏联国防部将其编号为2K12。每个SA-6电池由许多类似的履带式车辆组成,其中一辆携带1S91“直冲”25 kW G/H波段雷达,除了光学瞄准器外,还配备了连续波照明器。该连还包括四个三联导弹运输架起发射器(简称 TEL)和四辆卡车,每辆卡车运载三枚备用导弹和一台起重机。TEL基于GM-578底盘,而1S91雷达车基于GM-568底盘,均由俄罗斯MMZ研发和生产。导弹的前端装有视频中显示的工件:1SB4M 连续波半主动寻的相干双平面单脉冲导引头。该设备采用抛物面反射器天线,可产生单脉冲和以及俯仰/偏航差分信号。导引头还利用多普勒、照明器载波频率和目标反向散射之间的差异来估计导弹和目标之间的接近率。自适应可调谐窄带滤波器用于抑制杂波。导引头是模拟的,除了为自动驾驶仪产生俯仰/偏航命令外,它还会激活近炸引信,进而引爆导弹的弹头。SA-6 地对空导弹非常有效,并且产量非常高。大多数消息来源估计生产了超过 10,000 枚导弹。美国的 SA-6 对应产品是 HAWK 地对空导弹。向创造了这款非常有效的硬件的俄罗斯工程师致以崇高的敬意!事实证明,你们在冷战期间是非常有价值的对手!

网友:
开眼界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机器翻译吧。。。。

网友:
是微型雷达吗?

网友A:
这个可以引爆还在空中的炸弹,远离是什么?改正:原理

网友:
楼主有才,发了这个贴,赞一下。我是万万没想到,在这里看到萨姆6导弹的导引头。
看来本坛读者军迷少,回帖人气不行。萨姆6导弹太有名了,成是它、败也是它。

历次中东战争,大都是以色列压着阿拉伯国家打,要说例外,那就是1973年第4次中东战争开始阶段,
埃及凭借萨姆6导弹,给以色列空军一个下马威,打得它措手不及。埃及地面部队有此BUFF加成,
获得重大胜利,消灭以军190装甲旅。是的,你没看错,很少见的以色列伤亡大、阿拉伯伤亡小的交换比。

后续么,诸位找资料,萨姆6被缴获。到了1982年贝卡谷地之战,萨姆6导弹就惨败了。这当中发生了
很多经典战例,被后人借鉴学习。

网友:
导弹技术含量最高的部分啊,导引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引爆还在空中的炸弹,远离是什么?改正:原理

联系上下文,这个是导引头。最后根据接近目标距离,激活近炸引信,近而引爆导弹战斗部。
近炸引信的原理,就是电磁脉冲管不断向外发送电磁信号,探测“弹头-目标”接近距离,到了极限值就炸。

这样,弹头不需要“直接碰撞命中”目标,只要接近目标一定范围(比如1-3米)就炸,大大提高击毁目标命中率。
美国在二战对付日本神风机的“高科技秘密武器”就是VT近炸引信。事实上,美国就是对近炸引信一直保密,直到实战。

找《永远的零》这部电影看看,可以有直观认识,高射炮弹到一定距离就引爆,弹头里内置的数千个钢珠弹丸飞出,能把
飞机打成马蜂窝。

科技就是生产力,科技就是战斗力。

网友:
导弹的前一个字,字只有一个但体态不只一点.

网友:
落后就挨打,这话没错啊

网友C:
涨见识了,竟是导弹引导头。此引导头有多个型号吧,要不哪些小型导弹如何装得下?它应该是装在导弹前端做引导,那钻地导弹又是如何钻入地下才爆炸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系上下文,这个是导引头。最后根据接近目标距离,激活近炸引信,近而引爆导弹战斗部。
近炸引信的原理 ...

非常感谢仔细的回复解答!

看回复后想起来了,确实,曾在电视节目中看过你说的美国的接近触发的炸弹。

再次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联系上下文,这个是导引头。最后根据接近目标距离,激活近炸引信,近而引爆导弹战斗部。
近炸引信的原理 ...

二战期间近炸引信是美军最高机密之一,所以近炸引信高射炮弹只允许海军使用,禁止在陆地上使用,以免被日本找到未爆的弹头揭开秘密。所以一直到战败,日本都不知道为什么美军的高射炮打得那么准。

近炸引信的关键是极坚固的超小型电子管,能够承受炮弹在炮膛中几万个G的加速度不损坏,其实即使当时日本幸运得到了未爆弹头也没有技术能力仿制。苏联在战后从美国家用电视机的高频头上得到了RCA的超小型金属壳电子管,回去进行了大量仿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涨见识了,竟是导弹引导头。此引导头有多个型号吧,要不哪些小型导弹如何装得下?它应该是装在导弹前端做引 ...

这是大型地空导弹用的导引头,小的空空导弹装不下。

钻地导弹用了延时引爆引信,在导弹接触到目标的时候启动引信,但是引信并不立即爆炸,而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定时延时以后才会爆炸,爆炸的时候就是已经钻到地下了。钻地导弹必须要有比较高的速度和刚性才能具备钻地能力,所以形状和材料结构都是特殊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战期间近炸引信是美军最高机密之一,所以近炸引信高射炮弹只允许海军使用,禁止在陆地上使用,以免被日 ...

从对方普通民用电器设备上拆元件然后仿制,从这方面就可以看出两国之间的科技水平差距有多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