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2024年发个五星幼稚的东西吧!

楼主(2024-02-19):
网线测试仪忘关机,电池没电了,买这个电池挺贵,我直接用7号电池做了一个!这个碱性电池应该容量不小,每节电池2块,成本12巨亏!

用旧的叠层电池接头加7号电池6节

电压9.62伏

正好能装进,就是重了不少!

盖子能正常盖上

网友A:
改锂电就不幼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锂电就不幼稚了

升压模块,效率太低

网友:
为何不上锂电 两串锂电+保护板+type-c升压充电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压模块,效率太低

铁锂三串

网友:
这个9V电池不贵,比这几个AAA电池价格差不多,经常使用,买个现成的锂电的电池吧,我这万用表用了好多个,好用,

网友:
两节锂电池串联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压模块,效率太低

升压模块最重要的反而是待机电流  效率倒是无所谓  就算50%效率赛一块600多mah的都可以用n久

网友:
改锂电池可以充电

网友:
有的9v电池里面和这个一样的,就是每个电池小点

网友:
买个锂电池,带C口充电方便

网友B:
网购几元钱,简单的事弄复杂了。

楼主:
没有铁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购几元钱,简单的事弄复杂了。

简单问题复杂化,一直都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

网友:
蛮好的 比那些自制的锂电池靠谱

网友:
太浪费了,实际上9v电池也不贵。

网友:
这个估计很耐用

网友C:
一块小板解君忧,我刚改好

万用表改造可充电锂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块小板解君忧,我刚改好

万用表改造可充电锂电池供电

关机情况下,电池的空载电流多少?模块对电池输出有保护吗?

网友:
多个电池串联有个不好的弊端,其中一个电池坏了,整个电池包效率就下降了……电池串联越少越好!2个锂电池串联也比你这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