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电工热门钳表天宇328D交直流钳表拆机测试

楼主(2024-02-19):
天天有人问328D咋样!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不咋地!
速度慢,屏幕可视角度极差,全塑料外壳(转盘旋钮包胶),外壳手感太滑,按键材质软踏踏的,按键也比较小。蜂鸣音不大。内部扳机弹簧挡板非常单薄。背光和手电筒只能同时开,默认背光时间太短。0660系列的芯片方案,精度可以方便校准,但是出厂精度直流电流档貌似精度很差!价格110-115左右,比众仪QS9贵十多块钱!拿手里玩具感强烈!

楼主:
拆机,牛屎芯片。。。。。很多元件歪七扭八,助焊剂残留也多!

网友:
纯手工打造

贴片能不歪吗

网友A:
看着还不错,跟众仪更推荐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还不错,跟众仪更推荐那个?

都不推荐,缺陷都太多了

网友:
我来学习了好人一生平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不推荐,缺陷都太多了

上面胜利那款呢

网友:
我卖了优立德买了它,主要是看中便宜,小巧便携。

网友:
不知道今年新疆的风沙又怎么满天飞来了,还是选按键为好,估计新闻看到了吧,有点末日感觉

网友:
南京天宇3266TD高精度万用表钳形电流表,因为体积小巧,看评价不错,我也买了一块,生产厂家是马鞍山,测市电的频率总是小于49.9赫兹最低出现过49.6,没有一次出现50赫兹,客服给转接到了售后,售后回答说在误差范围内,正常。我是看到广告页面的高精度才买的,其他档位精度怎么样也没有条件测试,很无奈。就给了中评。几天后打来电话说删除评价给返一半货款。.......以后不会再买这个品牌了。

网友:
我用的就是这款,可惜被电池漏液搞坏了

一百多价位能买到带直流电流测量的,我觉得挺满意的。

网友B:
我用优利德 202,测测汽车电瓶漏电
个人感觉 钳表就是大概测测电流数值,其他档位都不准确,而且钳表大多做得乱七八糟的外观。

网友:
100元左右的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
大佬优利德204+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不推荐,缺陷都太多了

大佬,百元左右的一众国产钳表哪个最合适呀

网友(2024-10-04):
引用 楼主:
拆机,牛屎芯片。。。。。很多元件歪七扭八,助焊剂残留也多!

比众仪QS9贵十多块钱!拿手里玩具感强烈!

众仪QS9也是交直流电流用钳头可以测试电流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优利德 202,测测汽车电瓶漏电
个人感觉 钳表就是大概测测电流数值,其他档位都不准确,而且钳表大多做 ...

测测汽车电瓶漏电

请教这个用钳表怎么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测汽车电瓶漏电

请教这个用钳表怎么测?

夹住电瓶负极或者正极线就可以啊,反正是直流钳表

网友:
请教一下老大,这款表如何校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