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鼠标M330不一样的微动

楼主(2024-02-19):
无线鼠标用了大概1年左右,左键失灵,心想小毛病,结果拆开和预想不太一样,这个微动拆开就不好复原了,应该是缩水了吧,不过是挺静音的。

竟然不是光栅的,是编码器,不知道是否耐用。

微动拆开的样子

无线模块

背面

氧化去掉后,涂了缝纫机油,应该能坚持的时间长一点。

网友:
这个微动是静音微动

网友:
我一般清理了后不涂油,因为密封不好的话,有油就会粘灰,导致很快又失效。
原厂密封做的好没事,但用户自己拆开这类东西,无论是破坏性拆解烫焊上还是胶粘上,或是无损拆解后再用金属压边卡上,都无法保证原来的密封程度。

网友:
鼠标要静音。键盘要清脆

网友:
只用了一年,运气不好。

网友:
就用了一年   感觉有点短了

网友:
又能用一段时间了,看做工不错

网友:
330就是主打静音的,用静音微动很正常

网友:
我一个09年双飞燕op220  用了十几年了  至今仍在用     微动也换了n次了  手感习惯了

网友:
第一次见到使用这种形状的微动

网友:
低端的逻辑,也就剩个标了。

网友:
这种微动不知道能不能滴进去WD40

网友:
罗技只有早期的鼠标是光栅的,后来的都是编码器。pebble鼠标也是这种静音微动,不过质量堪忧,我的pebble也是用了1年多就双击了,直接在马云家买了两个换上了。

网友:
这微动没有长的那种感觉

网友:
罗技也是不断的缩水

网友:
里面其实就是锅仔片啊。

网友:
垃圾罗技在缩水的路上已经越走越远了,叹息这个当年首选品牌。。。

网友:
静音微动,品牌货寿命也不会太长,特性决定的,宝上好像1元一个

网友:
不喜欢静音,没有有声微动的那种手感。。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