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OBD取电器

楼主(2024-02-19):
OBD取电器 OBD连接线 16针是正极,4
针是负极输出12V,上次不是装双电池失败了嘛,那么就做条OBD电线取电,用来给手机充电,车长期不用的时候,给车内电瓶充电,就当个充电头吧,懒得每次开机盖。还焊了一下那个360度旋转插头,这插头设计有问题,旋转的时候里面电线断了,下次还需要用胶水固定,否则还是会断

网友:
这个是常电吧,不受ACC控制?

网友:
充电插座做工不错哦!

网友A:
充电瓶,不如用点烟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瓶,不如用点烟口。

就是车长期停用后,过几个月给补充一下电,怕启动不了,所以用常电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车长期停用后,过几个月给补充一下电,怕启动不了,所以用常电接口, ...

可以用OBD借口 引出 正负  直接用12-24V电瓶充电器充电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瓶,不如用点烟口。

可以用点烟器头 引出 正负  直接用12-24V电瓶充电器充电么?

网友:
这个插孔少用吧!

网友:
头像太大看不清.

网友B:
感觉很危险,不如直接夹电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很危险,不如直接夹电瓶。

太累,每次开机舱盖太麻烦了

网友:
不知是充电器的电源来自家用交流电还是大号充电宝?

网友:
功率应该不大

网友:
要充电还是少用这个插孔,线路是通过电脑版的,烧了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