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一个点歌机显示屏顺便有问题求解。。。。

楼主(2024-02-19):
显示屏故障了,如图显示一半白屏,
1求M190PW01 V8 图纸

2请问X50贴片电阻是多大电阻。
3如果有大佬能直接分析出问题更好。。。。

网友A:
05X  11欧
补 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05X  11欧
补 字数

怪不得。我是说测出来是通的

网友:
专业的建议是换屏

网友:
屏短路了吧

楼主:
一个悲伤的事情本来找了一块LM190WX1-TLL1屏可以完美替换,不晓得是装屏幕的还是内屏边框的时候哪儿搞着了,把替换的屏幕搞成右边花屏了,心里头好多马儿在跑。。。。

网友B:
会不会是排线有腐蚀断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排线有腐蚀断线?

LVDS信号线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