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邻居家水晶吊灯

楼主(2024-02-19):
邻居的水晶吊灯完全不亮了,其实就是一堆玻璃球子,据说当时1000多买的,问我能不能修,于是让邻居拆下来看看
里面没有外面美,一堆LED灯珠串联,一个开关,用来控制LED亮还是球泡亮还是一起亮,还有一个LED驱动
用可调电源,挨个测试LED灯珠,发现有七八个不亮了,于是让他翻出备用灯珠换上(卖家送的,引脚已经绣了,挨个刮亮)。
整体试点了一下,发现还是不亮,于是拆开开关整体检查了一下,发现没什么烧毁的痕迹。
既然是开关,先绕过实验一下,两路都直接接市电,发现球泡和LED都可以亮,看起来只有开关是坏的

于是拆解开关,外面长这样
里面 看起来没有烧毁痕迹
采用tc2608,网上搜索了一下Datasheet和典型电路如下
接220v测试,和在线情况一样啥声音么有,于是离线测试继电器,加12v电发现都能吸合,看起来继电器没坏。
根据电路可知:绕过c1加12v直流电,能测试整个电路的直流场景,于是加电在桥和c1之间,发现继电器也可以吸合,可以推测,c1可能坏了
电桥在线测试,发现容量不对
拆下来离线测试,也不正常
万用表电容档,也同样
于是零件盒子里找了一个安上去,个头有点小,也不知到行不行

再接220v测试,发现继电器可以吸合了,装回去后,灯修复完毕

网友:
1000多真是暴利,这玩意成本能有几个钱

网友:
盒子里都是宝贝啊

网友A:
玻璃球我们买过,给BOSS家修的时候摔了,好像3块钱一个,一个灯百十个球,可重了

网友:
诠释了什么叫败絮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玻璃球我们买过,给BOSS家修的时候摔了,好像3块钱一个,一个灯百十个球,可重了 ...

站在下面看,也没想到那么重,几年前也是帮个忙。我只是负责用手顶着。茶几大小的灯具,3个人也累得不行,从此以后我也不敢在这类型的灯具下面待着,就怕哪天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下来小命不保

网友:
看不见图我    貌似这种灯都是很大一个膨胀螺丝挂着的  有的甚至直接做对穿  在灯上面房间打穿上螺丝垫片的    所以就有了某电影里在楼上把螺丝拆了然后把另外一个砸趴下了

网友:
灯具确实是个暴力行业

网友:
前十多年前盛行的,现在不流行了,除了重和贵外没啥好的

网友:
多搞点装饰品上去就可以身价百倍了!

网友B:
这种阻容降压的电容用几年就会失容导致继电器无法吸合,对于不会维修的家庭来说就属于计划性报废

网友C:
这是来晒仪器的?给你涨点家元吧。
那电桥居然在线、离线测电容几乎没差值。让我心念小动,是不是也得搞个电桥玩玩了。

网友:
金属膜电容随着时间的推移容量会越来越小,通病。

网友:
凳子支着呢,灯不算大,

网友:
能修好就是本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来晒仪器的?给你涨点家元吧。
那电桥居然在线、离线测电容几乎没差值。让我心念小动,是不是也得搞个 ...

好几年前在淘宝买的,现在居然涨价了,因为这个比较小,还支持usb充电,就一直用着,另一个同惠电桥和万用表一样大,几乎闲置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阻容降压的电容用几年就会失容导致继电器无法吸合,对于不会维修的家庭来说就属于计划性报废 ...

确实,拆开之前也没想到里面这么简单粗暴

网友:
这种电容就这样,换个安规看看

网友D:
地震测试灯,地震了灯会哗啦哗啦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地震测试灯,地震了灯会哗啦哗啦响

这个用途是真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