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丝印cc5l1N的芯片是三极管吗?可用哪个型号代替

楼主(2024-02-19):
有线路由器er-x插电源只亮pwr灯,进不了系统。拆开发现丝印cc5l1N芯片烧了一个

网友:
板上以D编号,会不会是共阳或共阴二极管?测一下好的管子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防静电的,可以拆除试一下.
如果这个坏了,主芯片很可能也坏了

网友:
可能是双二极管

网友:
就是个 双二极管

网友:
可能是达林顿管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