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话机发出噼里啪啦嘟嘟嘟异响声无法挂断的简单维修处理

楼主(2024-02-20):
前段时间湿度很大,用了几年的飞利浦电话机突然发出刺耳的异响声音且无法挂断:

这故障我熟,二十年前在酒店里修过不少,都是叉簧开关受潮漏电导致。

直接拆机

叉簧开关

现在人懒了,也不想麻烦,直接喷一些WD-40到叉簧开关里面,同时将开关活动几次,装机等几个小时待油干,故障修复。

网友:
去年我老家那个电话是不能挂断,身边没40神油,就把插簧开关拆开,刀刮一下,前几天过年去看电话还能用,就是当时装这开关费时了不少。

网友:
前二十年修家电时常修这个

网友:
现在这种座机真的不多见了

网友:
现在还有固话的不多了

网友:
这也能算故障~~

网友:
固话家庭给老人用的多了,

网友:
原来是缺油了

网友:
居然用的是是除锈剂,我家的电话铃声特别小,不知道能用它吗?

网友:
俺忽然想起那个图,转动部件就WD-40 不转动的就上胶带

网友:
这油喷了能耐用不?会不会不多久就又症状复发?

网友:
以前的电话机会因为高反压pnp开关管漏电出这个现象。

网友:
我有一个一体式的固话,铃声几乎听不见。现在几乎就不用。有空拆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