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三相五线电缆怎么接电机

楼主(2024-02-20):
近期盆友有个新工地要上设备,电机接线把我问住了,一般三相四线的零线接机壳,那么地线接哪里呢?难道也接到机壳上吗?还是有专门的接地点?
基本上,现在电机超过三千瓦的都是三角形接法了,如果是电阻性负载星接,那么还可以把零线接到中性点上,地线接机壳。但对于电机特别是角接的。零线和地线难道都接到机壳上?五线制的意义何在呢?
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不懂就问,大家轻拍啊。谢谢了。顺祝龙年吉祥。

网友:
上面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这写的啥呀,前后都不通。。。。

网友:
三相四线和家用单相,零线和地线不一样,各接各的。难不成谁家零线接地???

网友:
三角形接法,零线不接,地线接机壳

网友:
零线不接,其他的正常接,不接的做好防护

网友:
可以不接地线,其实零线已经接地

网友:
零线在变压器处就是接地的
或者再远的地方 就是接地的

网友A:
谁告诉你零线接机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谁告诉你零线接机壳的!

同问~~

网友:
三相电机不是应该不接零线,地线接外壳吗?

网友:
只接三个相线,地线接机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

人家有五根线是人家的,也不是啥情况都接上呀!三角型就不接!星型就接上!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兄弟的回复。
我大致明白了,接电机只需用到三根火线和地线,地线接机壳即可。零线空着不接。这样理解如果是对的,那么接电机用五线电缆的意义又在哪里呢?用四线完全可以满足要求啊。无非就是把原先的保护接零改成了保护接地。原本的三相四线是三火一零,接电机就成了三火一地。

楼主:
因为工地的电机需要自己买线,而五线电缆和四线电缆价格上是有区别的。所以才有疑问。根据大家的说法,零线是不用接的,直接用四线电缆即可满足要求。
在三相四线制的电机接线是把零线接在机壳的,目前三相五线普及了。我理解成原本的保护接零现在改成了保护接地。这样理解没毛病吧?

网友:
如果有需要接零线的,就不用另拉线。

网友:
三相电机都不接零线,其他的正常接,不接的做好防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