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公路两边的灯是怎么做到一起闪的?

楼主(2024-02-20):
就是这高架上,两边的灯。
沿绵几公里,这些灯是一同闪的,它是怎么通讯的?

如果不通讯,它应该不是一个步调。

网友:
有没有一种可能 他们是到了一个时间统一开始亮的

网友:
必须闪,不然怕被车撞倒

网友:
同问,同问。估计厂家才能回答。

网友:
全部灯并联,,一条护套线过去。。。平时市区见到的不同步的是太阳能的,隧道和公路上基本都是拉线的。

网友:
灯座里有芯片,主控发出指令后所有的灯都可以按指令完成流水闪烁或者同步闪烁等复杂指令!

网友:
我们这里的高架都是反光的 有光的情况下才会亮

网友:
全部灯并联,不同步容易晃眼

网友A:
感觉这种灯没有线缆链接,像是太阳能的

网友B:
是根据光源的反射机理,夜里行驶需开大灯,大灯的光线照射在上面,再反射回来。其本身并无光源

网友C:
高速公路怎么可能花巨资搞使用电源的警示灯,这些灯白天是不发光的,晚上发光靠的是反射汽车大灯的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根据光源的反射机理,夜里行驶需开大灯,大灯的光线照射在上面,再反射回来。其本身并无光源 ...

这种带闪的灯,同步闪的,不是反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种灯没有线缆链接,像是太阳能的

就是奇怪它是怎么同步闪的,而且很长,几公里。如果没有相互通讯,肯定是不能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速公路怎么可能花巨资搞使用电源的警示灯,这些灯白天是不发光的,晚上发光靠的是反射汽车大灯的光
...

绝不是反射,反射它不可能是闪,而且是同步闪。
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闪,同步闪,一定是有源。
一般的地方它是反射光,高架桥,特殊路段才有这种闪的。

网友D:
如果是接线,不是很容量嘛,反正是不是一起,视觉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接线,不是很容量嘛,反正是不是一起,视觉看不出来。

如果是有线就很容易,并联就行,用一个主机控制。
我认为它不是有线,应该有更高科技的方法联机,然后太阳能供电才是成本最低的。

网友:
黄色反光标识,

楼主:
不是反光。因为在开车,不方便拍。
但是我说的很清楚了,是闪灯,一起闪。
是反光还是自光源我还是分的清楚的。

网友:
俺村的一段高速路经常有雾导致车辆追尾 后来路政装了提示灯带,每个灯间隔也就是3片护栏板那么长,正常情况下两边一排的黄灯在闪,如果前面有车,就是红灯在闪。

网友:
这个我研究过 有好几种方案,比较常见的就是射频发射  里面的芯片接到信号时  同时发出信号,周围一定范围的芯片都会接受到该信号并发出。能耗不高,可以做到同步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