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朋友单位的一个台式机电源没有铭牌据说有200瓦功率左右

楼主(2024-02-20):
朋友单位的一个台式机电源没有铭牌据说有200瓦功率左右

如题,很新的一个电源,没有上机,认为是一个小型主机里用的

散热口有防被扇叶打到的玩意

绿色RUP的标志,线束够短

拆机,内部很整洁,应该是新的没用过的

做工还是不错的

可惜了不知道参数,挂在小黄鱼无人问。。

有神友说是戴尔的电源,功率在200-250瓦之间
也有神友说是小冰箱上的电源配件
依我看,应该就是个小型台式机箱上用的电源。。

网友:
看散热片,这电源不错。
冰箱要用这么好的电源吗?

网友:
电路板做工一般

网友:
像180W的电源

网友:
看后面的固定螺丝,不像是机箱标准

网友:
功率太小,看不出像200的样子

网友:
看用料还行,肉还挺多的。

网友:
这名牌都没有的货,怕是山寨的吧

网友:
这个没有200,多半150-180之间。

网友:
看着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看输出接口应该是电脑用的

网友:
杂牌电源,不是什么好货

网友:
Quickpc机电套装的电源 电源是游戏帝国的
去鱼上搜一下就能看到
当时一堆营销号吹嘘 机箱还过得去 电源算电子垃圾
查到了会有什么奖励

网友:
不是翻新的吗?

网友:
这种真的是山寨电源来的,真心做工最普通了。

网友:
有一个类似的ITX 机箱自带,箱子上额定功率150W,做大180瓦,那个风扇是噪音很大

网友:
电源个头不大,看着不 错

网友:
条形电源一般机箱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