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单片仿真开发机

楼主(2024-02-20):
大家早上好,如图,淘到一台 单片仿真开发机(配件机)。
通电后全部指示灯亮, (LED 数码管小数点也亮)。
按 RAM 键, 左面指示灯 熄灭; 按 ROM 键, 左面指示灯点亮。
其它按键均无反应。
CPU, 8155, SRAM 元件更换后,问题如故。
请大家提供维修思路。
机器上 EPROM 一片, GAL 16V8 一片(不清楚是否加密) , 这两个芯片内容,抽空读取,目前内容未知。
谢谢!

网友:
相当年的神器,值得学习!

网友A:
不折腾了,现在没什么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折腾了,现在没什么用了吧。

可以说没有商业用途了,对我来说,是用来学习 逻辑电路的。
SSI 比 MSI 或 LSI 更直观。

网友B:
这搞起来难度不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搞起来难度不小啊

主板没有明显破损,担心 EPROM 和 GAL 芯片 ,若这些没问题,估计恢复起来的可能性较高。
若 EPROM 和 GAL 有问题,就直接放弃。

网友C:
这个GAL16V8我有一款编程器能读取被加密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GAL16V8我有一款编程器能读取被加密的芯片

哦,我正准备说这个问题。
你说的编程器是 ALL-03 ? 台湾 HELUO (想不起来汉字了)。
我用过那个功能,手头还有那个软件。不过机器早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