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假期维修历程

楼主(2024-02-20):
回老家了就是一个接一个修,修完父母家修丈人家。总结了一点点经验分享大家。
1.上菱三门冰箱无法维持冷冻区温度,调温旋钮调到不同档位故障依旧。买了5年了,故障有2个多月了,插插头后能听到水流声,能摸到蒸发器表面迅速变冷,因此故障确定为冰箱的温控器,温控器是通过内部对温度敏感的气体膨胀实现对压缩机电路的控制的。由于春节无法正常网上买配件,就从一台内漏冰箱上拆了一个温控器换上,长度差一点,但使用基本正常了。等后面网上买个新的换上。
2.杂牌单门冰箱不制冷,发现是处于3档时温控器其实是处于0档不启动位置,旋转到其他档位可正常使用。
3.数字电视机顶盒信号不良,画面有噪点线条。线路搞了半天,最后拆了盒子测量信号座子电阻有30Ω多,信号座子螺纹部分是通过类似铆接形式到屏蔽座,再屏蔽座焊到主板上的,时间久了铆接的地方氧化导致电阻过大,用刀片刮了下再焊锡直连到电路解决了。
4.单电机双速油烟机工频变压器损坏,12V和10.5V双路输出的,220V侧线圈烧断路了,估计是长时间待机烧断了线圈(大概七八年)。翻遍老家家当找了个12V电源改造下,找的变压器居然还是坏的,变压器引脚附近铜丝断和保险熔断,原因是磁芯晃动导致线圈断线,续接后12V修复。拆除油烟机的变压器后把12V电源嫁接进去,10.5V一路串联了3个二极管降压,成功修复油烟机。建议老家父母很少用的电器长期不用的一定要断电。
5.格力油汀取暖器倾倒传感器归位不良,插电亮指示灯但不工作,拆的时候翻倒了,拆开后测量正常,通电又正常发热。摸摸脑壳一脸问号,最后判断可能是倾倒传感器归位不良(是有钢球的那种),在我拆的时候翻倒正好让钢球归位了。
6.老豆的带屏便携VCD播放机,碟片按出仓反应迟钝,正常进仓后也无法播放。经过排查是电机引进的,用的都是R300小电机,电刷是贵金属刷,这种电刷比碳刷静音但不耐用,拆解后vcd主轴电机换向器已经腐蚀出很深的槽,一侧电刷已经磨断,因此导致主轴无法正常旋转,翻遍家当找到同样大小的电机把电刷换过去,转子长度不一样无法直接换。进出仓电机拆进去后电刷还好的,换向器也无磨损,但换向器上有很脏的油脂,擦了之后还是无法正常进出仓,研究好久发现vcd控制芯片发热异常,测量发现阻值又正常,最后祭出终极大招把vcd控制芯片各路脚位都加焊了下正常了,估计是主轴无旋转时的短路电流导致控制芯片过热虚焊,导致出仓无法工作。后期上网买个R300把主轴电机换换。
7.立式杂牌风扇不转,这个真是绕了山路十八弯,最后还主动弃修了。现象是不转。测量线圈好的,然后看电容一端生锈,拆下测量容量变小了,换了个新电容,能转一点点又不动了,然后再看看机械开关按动有火花,凭经验判定接触不良,又用绝缘剪刀短接了开关发现还是转一点点不动。脑子抽了还是决定拆开关清理下氧化触点,过程中机械开关直接散架了NM,劣质黑色塑料拿胶水粘都粘不回去。到这时我用螺丝刀转了下扇片发现阻力很大,脑子嗡嗡的,感情一开始就只是电机主轴锈住和电容坏了。由于没有开关又赶时间就放弃了,把电机拆下来丢进我的垃圾库备用,其他丢垃圾桶了
只有油烟机维修的几张照片

网友:
同款丈母娘,每次去总会有些东西留给我修、拆

网友:
女婿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网友:
过了一个忙碌而充实的假期。

网友:
充实了假期,又省了不少钱。

网友:
板子做工还不错

网友A:
邻里的七大姑八大姨都夸这女婿顶呱呱

网友B:
下次邻居家有破烂了一起收到丈母娘家等女婿放假来修

网友:
女婿是仗母娘的半个儿

网友C:
不错,回家做点事,但是家里也有不少配件哦。

网友:
这就体现出有技术的重要性了

网友:
牛逼u啊,这个啥啥都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次邻居家有破烂了一起收到丈母娘家等女婿放假来修

真有,丈人让邻居端了CRT老电视来修。一脸绝望

网友:
我这几天就修了1个K2  路由器。1个22寸的戴尔显示器

网友:
所以零配件都要狡兔三窟

网友:
今年回老丈人家修了电压力锅、帮老婆二姐家修了电饭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回家做点事,但是家里也有不少配件哦。

电子垃圾爱好者还是有点点库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邻里的七大姑八大姨都夸这女婿顶呱呱

把握住丈母娘的精髓了

网友:
假期几天时间,修的不少啊。

网友:
请问一下,冰箱判定温控坏,是因为只是冷冻不凉,冷藏室还是凉的吗?我家以前冰箱冷藏冷冻不制冷,压缩机运转正常,都一直是按内漏报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