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关于U盘内资料乱码问题?

楼主(2024-02-20):
之前公司有剩下几百个优盘,本来打算存点宣传视频送客户

过年之前存好了,打算年后开工给客户

用四五个电脑保存的,有的插hub  有的直接插电脑上。

但是昨天试的时候发现里面提示  文件或目录损坏且无法读取

右键磁盘属性修复后可以打开并且 好几个文件出现乱码

后面测试,H2和URWTEST,优盘是好的,电脑上的资料也是好的。

但是把电脑上资料,保存到好的优盘里面,放了十来天,就出现这种情况了

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出现乱码呢。

网友:
拷资料后,用电吹风、烤箱、热风枪等工具加热至滚烫保持半小时(约70-80度),再插入电脑,如果资料挂了,那就是颗粒不行

楼主:
存放就是放在个普通的塑料袋里面

----------------------------------

补充内容 (2024-2-22 11:10):
更新
·············找到另外一批,同样是一个月前存的资料,都一样的U盘,但是这批资料没有损坏丢失
我拿了闷了

网友A:
u盘用的存储芯片质量不过关,时间长了冷数据就出错了

网友:
我一个金士顿的8G优盘,当时一百二买的,用了十几年了,里边的数据完好;但是另一个杂牌的,就出现乱码,文件损坏等问题,低格都不行,只有扔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盘用的存储芯片质量不过关,时间长了冷数据就出错了

英雄所见略同...

===========

网友:
U盘颗粒不行,属于次品,山寨树下

网友:
芯片体质不好

网友:
有病毒呀!应该重新低格!

网友:
估计是山上的u盘,质量不过关

网友:
要么U盘FLASH芯片不行
要么可能是扩容盘
建议找卖家

网友:
这个应该是U盘质量不行吧,存储芯片有可能是黑片

网友:
存储颗粒有问题了

网友:
flash颗粒漏电严重,短时间还能纠错通过,时间久了就坏数据,典型的次品垃圾颗粒

网友:
质量问题,重要的资料不要放在U盘上,有隐患

网友:
U盘质量太差造成的,存的数据挥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存放就是放在个普通的塑料袋里面



手里一个山上的U盘,存进去的文件,有些打不开或复制不出来

网友:
存储颗粒质量不好

网友:
建议扔掉,就是质量问题。